[电动] 拼夕夕上的两块钱一个硅胶防尘罩有必要买吗?效果好吗?

楼主(2021-10-13):
就白色硅胶那种,加一个胶圈套钻头上那样的.
不知道效果如何?

题外话:
一年用不了一两次,不太想买那么贵的博世的.....
反正就一个塑料壳,也没技术含量,那么贵感觉有点不合适.......

楼主:
还有问题想问.套上防尘罩的话,怎么对准要打的眼?看不见钻头了.难道要撸起来对准了再放开吗?...........

网友:
买个试就知道了. 2块钱都不舍得了吗>

网友:
好像听说得用带轴承的,不带轴承的跟着转。

网友:
一年用不了2次的话 弄点胶带加张纸就可以对付用了 或者矿泉水瓶也可以对付用的  (不过2块钱至于纠结一下么?)

网友:
天天干活还是这个合适,其他什么吸尘器什么的都是浮云
wechat_upload16341326126166e28460bcf

网友A:
大有5401用过,打过天花板和墙面,能接住大部分灰尘。

一年用不了几次,可以用塑料袋接灰尘,本地不少安装灯具和窗帘的师傅,都是用塑料袋接灰尘。

网友:
一年用不了两次的话,塑料杯杯底钻个眼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说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5401用过,打过天花板和墙面,能接住大部分灰尘。

一年用不了几次,可以用塑料袋接灰尘,本地不少安装 ...

楼上说的跟着转的问题存在吗?......

另外,请教下塑料袋怎么用?
之前看别的帖子还有所用塑料瓶的,也有人说塑料瓶也跟着转....
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说什么东西

这东西.

网友:
买过 不好用

网友C:
用过,对飞溅的灰尘挺有用的,底下还是得垫东西,底下会漏出来,还算有用吧,至少不会钻起来满屋子灰尘了

网友:
墙面就纸袋或塑料袋合适,顶面就硅胶套或者矿泉水瓶或者一块湿抹布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跟着转的问题存在吗?......

另外,请教下塑料袋怎么用?

用短钻头不会跟着转,防尘罩的孔比钻头柄大些,要是用长钻头就不合适了。

用有韧性的塑料袋,拉成喇叭口,就像防尘罩一样,套在钻头上.........

用抹布拧干水包住钻头也能防尘,操作上麻烦些。

楼主:
是因为会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对飞溅的灰尘挺有用的,底下还是得垫东西,底下会漏出来,还算有用吧,至少不会钻起来满屋子灰尘了 ...

相比之下是墙面有效果还使天花板有效果?
垂直的压力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315-1-1.html

用过了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短钻头不会跟着转,防尘罩的孔比钻头柄大些,要是用长钻头就不合适了。

用有韧性的塑料袋,拉成喇叭口 ...

标准160mm的算不算短的?

用塑料袋的话不会随着钻头一块转吗?这个看起来最合适,而且用完就扔也方便.
用抹布是不是一样弄一个洞然后钻头穿过去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