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3量产工具使用和主板有关系吗?已解决!

楼主(2021-10-13):
因为之前量产失败,之后不久电脑主板坏了,所以换了新的主板和U,最近想起来买了钢网回来植球,但是怎么折腾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到设备,以管理员权限运行也是一样的。我用的V123 V125版本都是一样的无法识别到设备,不过U盘到时可以用,之前也是量产失败但是容量没有损失也能放进去文件。折腾很久后同样的量产工具打包给同事电脑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还是软件版本太低了呢?新的主板是华硕B560M主板,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坛友。关于量产失败把芯片全部植球后就可以成功的。之前没有植球。

网友A:
换2.0接口看能不能识别 ,如果还是不能,按F7,然后reset hub试试

网友B:
与主板有关,我换的华硕b450,903插2.0量产工具不识别,插3.0量产基本正常。903量产最好用4代及以下英特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0接口看能不能识别 ,如果还是不能,按F7,然后reset hub试试

额.蓝色绿的黑的口都试过了,复位好像也无效, 按下F7后换了其他配置有两个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主板有关,我换的华硕b450,903插2.0量产工具不识别,插3.0量产基本正常。903量产最好用4代及以下英特尔 ...

额.我原来就是B85主板应该是4代的intel 看来大概率我的新主板不能使用了,不过还好我只量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主板有关,我换的华硕b450,903插2.0量产工具不识别,插3.0量产基本正常。903量产最好用4代及以下英特尔 ...

那是你amd平台的原因
amd的 usb 也是买的第3方
所以 量产 用的最多的还是INTREL 平台
特别是同时量产多个u盘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0接口看能不能识别 ,如果还是不能,按F7,然后reset hub试试

十分感谢大佬 按下F7后 换了其他几个模式?可是识别了,其中有两个都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