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本子,带Slic2.1,能自动激活WinXP吗?

楼主(2021-10-13):
在储物间把以前的X200找出来了,记得当时带Slic2.1,也能自动激活win7,不知道能不能自动激活XP。
有个只能在XP上运行的古老程序,所以有必要折腾下XP。

网友:
XP只要序列号以及一个BIOS标识就行了。跟SLIC没关系。

网友:
X200装win7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A:
记得WIN7有个xpmode包,可以比较无缝的集成一个虚拟机xp。比虚拟机感觉占资源少,系统集成也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WIN7有个xpmode包,可以比较无缝的集成一个虚拟机xp。比虚拟机感觉占资源少,系统集成也比较深。 ...

试过了,有点卡

网友B:
XP有个VLK版本,有ISO有序列号直接就可以激活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th Service Pack 3 VL (Simplified Chinese)

文件名
    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
SHA1
    D142469D0C3953D8E4A6A490A58052EF52837F0F
文件大小
    601.04MB
发布时间
    2008-05-02

File: 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
CRC32: ffffffff
MD5: e74d72f3d90456003e9e02ba0fb7da61
SHA1: d142469d0c3953d8e4a6a490a58052ef52837f0f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有个VLK版本,有ISO有序列号直接就可以激活

请问这个序列号哪里来?主板上自带的吗?还是百度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序列号哪里来?主板上自带的吗?还是百度一个?

BYCMB-R844W-KJBQX-J3D9F-V3Y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CMB-R844W-KJBQX-J3D9F-V3Y6G

谢谢,明天去办公室安装。

网友C:
如果单纯只有Slic2.1,只能激活w7,不能激活xp,xp需要Slic1.0。如果是带Slic1.0-2.1,就可以激活xp-w7。

网友D:
X200装了win8,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X200装了win8,速度还可以

不对比看不出来,和现在新机子一对比瞬间就明白差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只有Slic2.1,只能激活w7,不能激活xp,xp需要Slic1.0。如果是带Slic1.0-2.1,就可以激活xp-w7。 ...

XP不是用KEY激活VL版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XP不是用KEY激活VL版就可以了么???

是可以,但也可以使用slic导入oem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