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看看这个锂电led驱动电路合适吗

楼主(2021-10-13):
这是一个锂电led驱动电路,图片中是之前打的板,效果不错。这次想两个驱动合一块,一个驱动白光led,一个驱动暖光,于是重画了个电路,大家看看有没有要改的地方!

两个驱动合一块,主要元件都是双份,4056*2,sgl8022ws*2,sy7200aabc*2,打算接5v和电池一块用,想了半天,算是想到个方法,加个继电器。接5v时电池充电,继电器吸合,7200接5v,平时继电器常闭点接电池上。第一次用继电器,不知道电路画对了没有!电路中还有个lm393温控模块。6206是给sgl8022ws稳压用的,我之前做了很多8022ws的板子,都是直接接电池,这个应该可以省略。

刚画出电路图,板子还没画,关于继电器那部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刚想了下,双4056加双7200最大电流能4a多,不行就用一个4056好了。

网友A:
继电器是否笨重了点
可以用MOS管隔离吧,反正5V可以加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否笨重了点
可以用MOS管隔离吧,反正5V可以加个二极管。

你说的这个电路我见过但没研究过,我只有sot3脚的小mos管,不知道能不能扛的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电路我见过但没研究过,我只有sot3脚的小mos管,不知道能不能扛的住 ...

随便找个废锂电池拆就有合适的了

网友B:
1: MF52-10K 是负温度电阻,接在下臂连接运放输入正端等于是反向输入,就是说温度升高输出低电平,S8050呈截止状态.
2: 继电器使用5V的这样接简单粗暴有效,切换会断开一个毫秒级供电.负载供电VCC1还是建议增加滤波电容,无论是USB供电还是电池供电,在线压降和负载干扰还是要考虑的.
3: D1 SS54 有隔离和辅助降压作用,建议保留.可以有效分担TP4056的热量和在电池供电时不能保证TP4056电路不反放电到+5V端导致误操作.
4: 最好拿继电器实物测试下常开和常闭pin脚,以防作反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F52-10K 是负温度电阻,接在下臂连接运放输入正端等于是反向输入,就是说温度升高输出低电平,S8050呈截止 ...

十分感谢指点迷津,第1点确实如您所说,上次我测试时温度到了,led灯亮起,我以为就好了,没接小风扇。我刚才接上,风扇直接就转了。。,我这里用的是nmos,这个要怎么改呢
vcc1那里我加了个10uf的电容
继电器这个提醒的好,在立创商城选的同型号,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个没问题!

时间有限,简单画了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F52-10K 是负温度电阻,接在下臂连接运放输入正端等于是反向输入,就是说温度升高输出低电平,S8050呈截止 ...

我把393的2、3脚换了下,这次就反过来了。不过我做的板子不知道是哪有问题,指示灯状态倒是正常,温度到了会亮、灭,但是mos管一直是有电压的。。,那个买的模块没问题,温度上来指示灯亮,电压就变0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元件有问题,有时间再研究吧。重新做了个简单的,ntc+电阻+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393的2、3脚换了下,这次就反过来了。不过我做的板子不知道是哪有问题,指示灯状态倒是正常,温度到 ...

N-MOS一直有电压是什么意思? 是一直导通还是一直截止? 状态指示灯是怎么接的?用MOS建议可以把R13去掉再看效果.

楼主:
最后我用的是这个,正常只需要R9,R10和Q1就能运行,其余都是另外加的,不知道有没有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一直有电压是什么意思? 是一直导通还是一直截止? 状态指示灯是怎么接的?用MOS建议可以把R13去掉再看 ...

状态指示就是加在1k电阻R14到nmos之间,再接到5v,多次尝试后我把这个发光二极管去了就正常了!。。,不过成品电路板是没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我用的是这个,正常只需要R9,R10和Q1就能运行,其余都是另外加的,不知道有没有多余的

...

这个电路可以按照你说的简化,不知道风扇功率多少,R15取值10R挺大,以小功率200ma风扇电流算就产生2V压降,0.4W的功耗,接近风扇使用功率了.
C9的值可以做大一点有利于风扇转速平缓过度,R11/R2/R9三电阻并联在这里有点多余,应该R10做一点基准修饰网络有利于温度控制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状态指示就是加在1k电阻R14到nmos之间,再接到5v,多次尝试后我把这个发光二极管去了就正常了!。。,不 ...

不太理解你所说,如果方便建议贴原理图我们好好探讨.

网友C:
不要并联充电IC,单颗3A以上的开关式充电IC一抓一大把,没必要这样搞,还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按照你说的简化,不知道风扇功率多少,R15取值10R挺大,以小功率200ma风扇电流算就产生2V压降,0 ...

这个小风扇启动电压3.8v左右,启动后3.3v也正常运转,电压最大110ma。R15的10R确实大了,这是锂电4.2v接5630灯珠的电阻,我当时肯定走神了!R11和R9是手头上没有2.28k的电阻做了个串联,这个电阻不能没有,大概46度的时候风扇启动。R12那个100k,我看别的电路板mos管都有这个,也顺便加一个,应该叫下拉电阻吧,功能应该是让mos处于完全停止状态?我做了很多锂电触摸灯,mos管从来没加过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你所说,如果方便建议贴原理图我们好好探讨.

网上卖的成品模块电路是没有Q1的,我说的状态指示灯就是这个led3,我在成品模块上加了个 Q1,功能正常, 我自己做的这个去掉led3功能就正常了。要说两个之间的不一样,那就是成品模块上R11和R12这里是用的可调电阻。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并联充电IC,单颗3A以上的开关式充电IC一抓一大把,没必要这样搞,还热的厉害。 ...

充电ic ip5306的充电宝板子有很多,没研究过。。再大的手头上应该是没有了。双4056论坛里很多人都用过,我想除了发热厉害以外,没有其它不良反应了吧。我这里电池组容量也就5000ma左右,旧电池组,打算双4056有个1.5A的电流就差不多了。发热的话电路板上那个大圆圈是放风扇的,能压得住!

网友:
拆开家用led吸顶灯,暖光和和白光的驱动电路都很简单,也没用上继电器,通过开关的通断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成品模块电路是没有Q1的,我说的状态指示灯就是这个led3,我在成品模块上加了个 Q1,功能正常,  ...

你这个LED3应该是画反了,如果是画反了那就是Q1一直启动不会截止,因为Nmos一直有LED3提供的栅极电压(嵌位上拉),而Nmos的栅极电流是ua级别不能点亮LED,但U8的动作就能点亮LED3,不过Q1栅极电位不会变化.也就是你说的现象,不管哪个板子都是这样,除非Q1的栅极接到R13和R14之间,这样Q1栅极就会随U8的输出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成品模块电路是没有Q1的,我说的状态指示灯就是这个led3,我在成品模块上加了个 Q1,功能正常,  ...

也还好你Q1用的是Nmos结果只是Q1常导通,如果用NPN集体管,这样直接接了LED3连限流电阻都没有上电直接过流烧掉LED3和Q1晶体管.因为LED3的嵌位电压在1.9V左右,晶体管BE结0.7V,就是说按照上图(LED3反过来画)连接LED正端接电源超过2.6V就过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风扇启动电压3.8v左右,启动后3.3v也正常运转,电压最大110ma。R15的10R确实大了,这是锂电4.2v接56 ...

如果是为了匹配小风扇的运转电压那10R电阻也未尝不可,110ma压降是1.1V也就是0.121W,要用0805或以上的封装,这样散热不至于紧张.
R12一般是在Q1栅极没有下拉网络才要的,像用二极管隔离连接驱动,而你这个电路R9+R11就是一个下拉网络,R12在这里是多余的,这样串并网络在参数计算上麻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