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全新的FH-AP2400(20G1T2),大家说说怎么用

楼主(2021-10-13):
朋友那里要来一个没见过的AP,不会玩啊,先拆给大家看看,高手说说该怎么玩呢!

4颗螺丝拆了拿下上盖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有啥用吗,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手机发帖,不知道图片看得清楚不。突然发现板子上咋还有个象红外接收头的东西呢!有啥作用啊?

网友A:
很多年前就有了。应该是7240那个时代的了。很好刷机。刷个openwrt不搞定了。无线中继后单口输出,很实际。

网友B:
看到有DC输入插座,插对应的电源,然后用一根网线把这个AP连接到家里能上网的路由器的LAN口,手机搜该AP信号,看能不能连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DC输入插座,插对应的电源,然后用一根网线把这个AP连接到家里能上网的路由器的LAN口,手机搜该AP信 ...

谢谢!试了确实可以,信号非常强,不过这个AP的无线网是没有密码的,谁都能连,看了得想办法刷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就有了。应该是7240那个时代的了。很好刷机。刷个openwrt不搞定了。无线中继后单口输出,很实际。: ...

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刷,哪里有相关的教程,谢啦!水平太菜了,现在连设备都没办法登录进去

网友:
这个没啥好玩的,性能差劲,作为中继用2.4G干扰大,作为无线覆盖2.4g网速慢,要它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确实可以,信号非常强,不过这个AP的无线网是没有密码的,谁都能连,看了得想办法刷机才行 ...

可以这样试试:假设这个AP管理地址是192.168.1.1,用网线连接电脑和这个AP,电脑设固定IP 为192.168.1.100,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然后浏览器登录192.168.1.1,进去后就能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最大的问题是不好确定AP管理地址是多少,得多试几次。你可以百度搜这个AP型号的设置方法或者用户手册。另外楼上坛友已经说了,这货比较老,好像只支持802.11b/g,速率最大54M,使用的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