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90C+,交流100ma测不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3):
用VC890C+,好像是这个型号,测一个nas的功耗。
方法是把万用表交流档串入电路,估测功耗20W左右,nas正常工作(交流电有输入)。
1. 万用表打到200mA档,表读数为5-7mA;
2. 万用表打到20A档,表读数为80mA。

请问:为什么200mA档位,表读数不正常?表坏了吗?

网友A:
等这个万用表醒了再测吧,它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这个万用表醒了再测吧,它睡着了

我怀疑200mA档坏了,不过我以前没有用万用表测过电流,不敢轻易下结论,所以就发到这里请教老鸟

网友B:
两个档位测试拍个图片瞅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200mA档坏了,不过我以前没有用万用表测过电流,不敢轻易下结论,所以就发到这里请教老鸟 ...

您数码6段了不会用万用表测电流,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档位测试拍个图片瞅瞅。

今天在办公室一个人测,没有拍照。不过数据记得比较清楚:
1. nas没有接入电路时,万用表200ma档和20a档都显示0附近;
2. nas接入电路,万用表200ma档读数只有5-7ma;
3. nas接入电路,万用表20a档读数在60-80ma之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数码6段了不会用万用表测电流,怎么回事?

以前都是测个电压、电阻、电容,从来没有用过万用表测电流。今天突发奇想,想测一下办公室nas的功耗,对万用表测电流不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测个电压、电阻、电容,从来没有用过万用表测电流。今天突发奇想,想测一下办公室nas的功耗,对 ...

测交流电流对算功耗意义不大,就算测得准,也不能用电压X电流的值得出功耗。因为有功率因数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交流电流对算功耗意义不大,就算测得准,也不能用电压X电流的值得出功耗。因为有功率因数的关系。 ...

打算跟同一办公室里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nas比较一下功耗,突发奇想的测一下,比较一下。电压相同,不同的基本就是电流了吧?

网友:
要考虑电流档内阻,最好先确定电流档是不是好的!其次还要考虑测量信号的频率范围太高的话,测量比较困难了

网友:
表笔插错插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跟同一办公室里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nas比较一下功耗,突发奇想的测一下,比较一下。电压相同,不同的 ...

也不一定,电源内部设计不同,功率因数差距很大的。测功耗,只能用有功功率表,便宜点的可以用功率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办公室一个人测,没有拍照。不过数据记得比较清楚:
1. nas没有接入电路时,万用表200ma档和20a档 ...

功耗40W理论上测量值应该在90ma左右,如果放在200ma档位测量值应该不会是5~7ma.可以拆机万用表看看200ma保险管是否正常。

网友:
200mA保险一定是正常的,否则机器就断电了。测一下电流档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是ma档内阻大而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启动,只测得一个待机电流,应该A挡的结果为准,。建议做个切换开关,启动设备时用A档,启动后切换到ma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ma档内阻大而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启动,只测得一个待机电流,应该A挡的结果为准,。建议做个切换开关, ...

怎么可能啊,200ma,1Ω采样,80ma是0.08v,把保险,表笔都算上也不会超过1v,交流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啊,200ma,1Ω采样,80ma是0.08v,把保险,表笔都算上也不会超过1v,交流220v…… ...

哦,忘了他是测ac,是不可能,我碰到过测dc有不会启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