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DT1/4GB优盘求量产工具(已找到工具,往后翻)

楼主(2021-10-13):
找了无数工具,最接近的一个量产成功,但是无法写入,提示写保护。
外观这样。

板子正反面这样。

主控。

flash芯片

晶振

Chip genius测试结果。

(现在必须短接闪存29 30脚才可以识别,但是闪存型号好像还不对(闪存上并没有印刷MT),是否还是量产工具的问题。)

楼主:
忘了说了,原来是正常的。十年前量产为光驱+优盘。现在想还原回去。原来的量产工具找不到,重新找了一个看起来能用的,结果还原失败了。估计还是工具不对。

网友A:
工具应该是很好找的,这主控很流行

看下是不是AMD的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9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应该是很好找的,这主控很流行

看下是不是AMD的问题

不是的,我是intel平台。

09年的贴子都被你翻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是intel平台。

09年的贴子都被你翻出来了。

那帖子是我发的,当然能找

那你试下闪存型号后面不同后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帖子是我发的,当然能找

那你试下闪存型号后面不同后缀的

现在关键是大量的量产工具都下载不下来了。那个U盘量产网现在也转型做游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是大量的量产工具都下载不下来了。那个U盘量产网现在也转型做游戏了。 ...

不会吧,本坛老站很容易下啊,第五驱动也有

实在没有,谷歌上找毛子的网站多半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原来是正常的。十年前量产为光驱+优盘。现在想还原回去。原来的量产工具找不到,重新找了一个看 ...

楼主老师好   找老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我的U盘在西西软件园下载的已量产成功

网友:
以前留的,不确定哪个好使,LZ可以挨个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WqbawUL6fQTvBlxTP3oWw
提取码:6bs6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可用的工具。谢谢大家。。默认神经还收M币。只能更改为1M币了。

网友:
楼上网盘里就有.没必要55m下这个.积分收的越来越多.......从15m一路涨到现在,下附件也流行通胀?

网友:
u盘做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