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两台悍狮洗车机,居然都是金属减速箱?!(关心/TANK)

楼主(2021-10-13):
大伙们都拆过了,就不深拆了,就发几张图:
wechat_upload16341365676166f1f7bf352
wechat_upload16341365686166f1f8e4e74

另一台,同一天隔十几分钟下单的,从缝隙里能看到金属反光的颜色,就懒得拆开了。
手上有又不想拆的,也可以从缝隙这里看~
wechat_upload16341365706166f1fae41f8
wechat_upload16341365726166f1fca298b

车已开走,2021.10.4凌晨下的单:
(两个号的农场红包不一样大,所以实付差2块)
wechat_upload16341365746166f1fe8358e

最后问个问题,想减少火花,应在电机并联多大的电容?

楼主:
其实没打算拆的,是喷嘴拆不下来,不好收纳,才拆开看看结构。

结果发现正确的方法是:
【拆卸喷嘴时,要往里推一下,再逆时针旋转,最后往外拔出。】

一开始直接逆时针,转不动,直接拔也拔不出,尴尬

网友A:
我放了个224的c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了个224的cbb

火花有变少吗?

网友B:
有连接或关键字吗?悍狮洗车机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连接或关键字吗?悍狮洗车机没找到

没看到吗  车已开走,2021.10.4凌晨下的单:

网友:
双11肯定还有车的,等两天就有了,至于金属不金属的其实没差别,材质强度差不多,受力的是柱塞泵本体和齿轮组。

网友:
十月七号农场黑号没红包,到手19块多,没有电量显示跟金属箱,跟他们刚开始拆的一样。

网友:
无刷版的也是塑料。但里面是行星齿轮减速,行星轮,太阳轮,行星架都是铁的。

网友:
如果是不靠谱的锌合金感觉还不如工程塑料

网友:
这个电池能不能洗好一辆车,何况还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电池

网友C:
塑料的外面喷层金属漆就以为真的是金属了???
螺丝看看是不是自攻的如果是自攻的肯定不是金属的

网友:
高质量的塑料性能不一定比金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外面喷层金属漆就以为真的是金属了???
螺丝看看是不是自攻的如果是自攻的肯定不是金属的 ...

不是自攻,是那种可以拧螺母的螺丝。

网友:
塑料的路过,都是可以洗洗拖鞋或地板

网友:
我的机器外面贴的2.5Mpa,,,没劲

网友:
就你牛,我连续看了好多天都是39

网友:
齿轮箱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应该是泵的质量吧?总感觉这东西连个好玩的玩具都算不上,拿它来洗车效率远不如水桶+拖把。一开始准备拍一个拆电机和电池玩,仔细看电池包还不是最常用的B型的,这样算下来拆件用就不合算了。不过看这外观形状,进水口那里挂个塑料瓶当玩具水枪还可以。

网友:
车还有吗  想买个 这个太小了 想买个能用大艺电池款的

网友:
怎么找车?
看到论坛后车都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