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洗车机的喷口直径与压力

楼主(2021-10-14):
跟风买了一个关心无刷的锂电洗车机。总感觉压力小了一点,上网查询了喷口直径与流量压力的计算公式计算喷口直径应该在1.0 - 1.1才合适。但是条件限制,无法测试现有压力.电池端电流,电机电流等改前与改后的差别,也担心憋坏电机。有条件的坛友能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买太好的,不实用,洗汽车太洗不干净,电动车凑合洗洗,冲地搞卫生也很少用,或许菜园子打农药不错,但又有几家人有菜园子要打药呢。

网友:
我是用来洗地的呵呵哈哈哈正好

网友:
洗空调就很方便

网友B:
功率300瓦,你测试过了吗?一般这种洗车电机标称功率要打6折,才是实际功率,你的洗车机功率不会超过2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300瓦,你测试过了吗?一般这种洗车电机标称功率要打6折,才是实际功率,你的洗车机功率不会超过200瓦 ...

页面上是电机厂家和洗车机厂家都是标注的功率。
就是没条件实测。

网友:
3.5Mpa?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买太好的,不实用,洗汽车太洗不干净,电动车凑合洗洗,冲地搞卫生也很少用,或许菜园子打农药 ...

开始以为锂电洗车机能实现免擦拭洗车,结果买pa壶的过程中,卖家都说pa壶要高压洗车机才能使用。所以想改造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失败的几率非常大)。功课没做好,买都买了,只好折腾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以为锂电洗车机能实现免擦拭洗车,结果买pa壶的过程中,卖家都说pa壶要高压洗车机才能使用。所以想改 ...

我买了个300左右的洗车机,能用那个啥pa壶吗》?究竟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卧槽,有钱,竟然买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有钱,竟然买无刷的

商家降价28款时买的。到手1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降价28款时买的。到手170。

这个泵头不值那么多

网友:
买个便宜货来洗洗拖鞋

网友E:
看功率跟流量吧,我1200w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用1.0喷嘴能达到120公斤,1.3调压阀调到底才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300左右的洗车机,能用那个啥pa壶吗》?究竟是干嘛用的?

PA主要是看压力大小的 pa就是把洗车液通过PA壶打成均匀的泡沫 喷涂在车身上软化污渍 避免车身上的砂石刮伤车漆  家里随便洗车就不要学PA了 太烧钱了  去蜡坛学习学习 平常两桶水洗车就足够了

网友F:
洗车机这种柱塞泵,1MM喷头 ,基本上每100w功率1.1mpa压力

网友:
你这是电池功率上不去 电芯放电电流小
电池保护板只有两片小mos  电流不超过15A 保护板严重限制电池功率
换那种3片大保护板 MOS跟指甲盖那么大的 输出电流有35A  电池换国产亿纬25p 或者三星25r 都可以
无刷电机主要靠电流堆功率 不然都是白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车机这种柱塞泵,1MM喷头 ,基本上每100w功率1.1mpa压力

你这个更简单。就是搞不明白,所以研究了一下孔径与流量的关系,喷嘴的型号就确定流量和压力的关系。看了一下页面写的原厂实测压力10kpa,原厂孔径1.4也符合计算公式。机身上标注的35kpa估计是喷头厂家的数据。所以下单了一个030的喷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功率跟流量吧,我1200w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用1.0喷嘴能达到120公斤,1.3调压阀调到底才50 ...

你机子的流量多大?看看那个计算公式正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机子的流量多大?看看那个计算公式正确不。

8升水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