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1款凯越 1.6排量自动,行驶途中偶发性松油门熄火

楼主(2021-10-14):
去修理店,推荐换了机油、清洗了油路节气门后故障依旧。自己研究怀疑怠速马达故障,拆下怠速马达发现头部既压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拿布堵了下安装位,启动发动机后怠速马达头部没有伸出或缩进去。可以判定这个怠速马达已经卡死损坏,好的怠速马达是不是不通电可以用手拉动或压缩头部才对啊

补充内容 (2022-1-6 10:42):
最终自己更换了汽油滤芯和怠速马达修好了熄火,好的怠速马达头部不通电状态是无法拉动或压动,通电后会根据油门开度自己控制头部伸缩不同高度

网友A:
同款,LE,年初换了怠速马达,怠速稳了,松油门不熄火了。 不过你那个维修店也太坑了,二三十的怠速马达问题这么简单都找不到,做了一大堆无关的维修保养。我的小凯问题就是自己解决的,马达一拉头整个掉出来,而且塑胶老化变粉状。

网友B:
你找的修车的地方也太不靠谱了吧?修车完全是靠猜吗?没有一点检测依据?没有用电脑查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LE,年初换了怠速马达,怠速稳了,松油门不熄火了。 不过你那个维修店也太坑了,二三十的怠速马达问 ...

我也是觉得不靠谱,然后准备自己研究。我的怠速马达头部根本拉不动啊,是不是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的修车的地方也太不靠谱了吧?修车完全是靠猜吗?没有一点检测依据?没有用电脑查一下故障代码? ...

啥都没有,媳妇的车,傻媳妇去找他朋友修的

网友(2023-09-30):
同样试过手动挡,踩下离合熄火,换了怠速马达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