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控制器。。。。

楼主(2021-10-14):
有没有人测量过无刷控制器输出的三根线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是交流的,但是不是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交流的,但是不是正弦

那跟变频器有啥区别?

网友B:
曾经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还用变频器连接过无刷电机,可以转动,感觉电机发热很厉害,电机轻微冒烟,赶紧关掉,电机还是没坏的。我觉得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还用变频器连接过无刷电机,可以转动,感觉电机发热很厉害,电机轻微冒烟, ...

有感的输出应该是直流。。。。无感的应该跟变频器原理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感的输出应该是直流。。。。无感的应该跟变频器原理差不多。。。

有感还是无感对波形没有太大影响,看是六步法还是F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感还是无感对波形没有太大影响,看是六步法还是FOC

无感无刷其实就是三相交流电机,对调其中两根线就可以改变方向。。。被说成高大上的无刷电机,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感无刷其实就是三相交流电机,对调其中两根线就可以改变方向。。。被说成高大上的无刷电机,哈哈哈。。 ...

一个同步电机一个异步电机 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感的输出应该是直流。。。。无感的应该跟变频器原理差不多。。。

我接的那个就是无感的

网友D:
肯定是直流,有感的控制器可以理解成控制器代替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其中正弦波控制器的输出和交流电经过全波整流差不多,方波控制器也一样,只不过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实际通过电机的电流是像截去了头部的正弦波。

所以应该可以用变频器加全波整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的那个就是无感的

应该说变频器加全波整流就和无感的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还用变频器连接过无刷电机,可以转动,感觉电机发热很厉害,电机轻微冒烟, ...

应该不是变频器参数没调好,只要变频器输出端加上全波整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变频器参数没调好,只要变频器输出端加上全波整流就行了

当时是项目用的电机,不敢瞎弄,最好就没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直流,有感的控制器可以理解成控制器代替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其中正弦波控制器的输出和交流电经过全波 ...

无感的输出绝对交流。。。。

网友:
无刷是对应有刷来说的,无刷控制器输出的肯定是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同步电机一个异步电机 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三相交流电机也有同步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相交流电机也有同步电机的

那也属于BLDC范畴呀 即需要二级逆变转换 非市电直驱电机线圈

网友:
无刷控制器,可以是方波也可以是正弦波
工具电机都是方波电动车之类的也有正弦波
理论上正弦波效率更高,但是要和电机参数匹配才行

网友:
当然不是直流啊,不信你可以拿个电池去接电机的线,电机会转但只能转一个角度,这时换一根线接上又转一下,这就是换向,转速由频率决定,有感无感都一样,区别是有感长眼了,无感是瞎子
就像老司机和新手司机开手动挡,老司机知道什么时候挂什么档,不同路况有不同的换档时机,而新手司机只会按教练教的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