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TSOP48封装的2CE SLC 老颗粒型号 给MP3扩容用

楼主(2021-10-14):
求TSOP48封装的2CE SLC 老颗粒型号 给MP3扩容用
魅族M6 TP和魅族E3 扩容使用
M6有人扩容到8G  我用8G的东芝MLC 2CE的不是别
有会玩的 求带

网友:
M6 应该有8G的,E3最大1G吧,如果没有对应固件,换上也不行吧。楼主的E3屏幕还能用吗?

网友:
我的M6,有两个TSSOP48的焊盘。N多年前就在寻求扩容的途径,也未搞定,一直呈被拆开躺着在。

网友A:
4ce不支持么?JS29F16B08HCND1,淘宝有卖的,10几块钱。

话说mp3扩容,需要写底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e不支持么?JS29F16B08HCND1,淘宝有卖的,10几块钱。

话说mp3扩容,需要写底层吧? ...

M6的不能说是底层 应该说是系统和程序  查询原机颗粒是2CE的 SLC 容量只有1G  换了8G 2CE的 MLC不兼容 开机显示格式化 等了好久都没反应

网友:
建议楼主去搞那种老的MP3-MP4,有概率能碰上

网友:
搞定的话,在坛子里发个帖子吧!我也未搞定。原机2G的。

网友:
你得找到主控的支持列表,瞎换不一定识别

网友:
不行的,魅族有个固件程序,类似开卡,里面的闪存支持库非常之有限,你只能按照原配的闪存规格,去寻找同ID大容量的颗粒,否则不被支持的,我记得魅族用的都是三星。

网友B:
魅族M6论坛有扩容例子用的是三星颗粒 固件是要对应颗粒型号的。。和U盘一样这样才能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M6论坛有扩容例子用的是三星颗粒 固件是要对应颗粒型号的。。和U盘一样这样才能运行起来 ...

现在魅族还有M6论坛么  去遛了好几圈都是手机了

网友(2022-01-24):
很久以前,我把M6升级到了4G,不是单贴,而是双贴。型号是K9WAG08,我也试过了直接上K9WBG08不行。想升级成功,闪存必须清空!

网友:
玩闪存类产品都是这样,必须考虑主控出产前的流行颗粒,还有就是上板前颗粒必须清空!老的MP3主控我喜欢希格玛特,什么凌阳、炬立都不喜欢,感觉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