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三星YP-T8 MP3数据口定义

楼主(2021-10-14):
翻出一个老三星mp3 拆开电池激活后还能开机 没数据线 有没有知道接口定义的

网友:
所有手机品牌中,三星是我见过接口类型最好的品牌

网友A:
先找到电源,然后把电源接好,其它几个脚排列组合接到D+D-插电脑听声音,叮咚对了就可以了。

顺便把接口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电源,然后把电源接好,其它几个脚排列组合接到D+D-插电脑听声音,叮咚对了就可以了。

顺便把接口换 ...

拆开看了 充电口是8pin接口不懂那个是+-数据端 不敢试 接错会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 充电口是8pin接口不懂那个是+-数据端 不敢试 接错会烧吧

只要电源接对了,其它随便接,都不会烧。

网友:
这接口看着跟以前手机接口差不多呢?中兴U218好像这个接口。一般卖线都地方都可以自制。

网友:
一般大品牌的机器,USB的D+和D-会接一个共模电感的,你可以找下有没有这个电感

网友(2021-11-19):
从电路图看应该是将USB和HDMI结合一起了

网友(2023-04-13):
这玩意正不会了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