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VC890D增产版万用表

楼主(2021-10-14):
看一下外观。

拆开这个螺丝就能看到电源了。还有两个保险丝。

松到4个螺丝就可以看到主板。

里面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一块电路板。

网友A:
其实我是奔着“增产版”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奔着“增产版”进来的

我也是…………紫薯布丁

网友B:
增产版好,连著名的牛屎都省了

网友:
不知道增产体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产版好,连著名的牛屎都省了

牛屎在屏幕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奔着“增产版”进来的

我也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产版好,连著名的牛屎都省了

吓我一跳,连牛屎都能省,那可牛掰了。。。

网友:
转盘都拆开了,最重要的旋钮弹片图片竟然不拍照

网友(2025-04-20):
我的也是增强的反装电池烧了线性稳压三端稳压器

网友:
增强体现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