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帮解读一下三星液晶电视这个贴片元件BR36

楼主(2021-10-14):
一台当年12999买的三星液晶电视,开关板上一个贴片元件坏掉,找了两天网上还是找不到相关数据和代用品,特来求助一下万能的坛子,高能的大神。

此图左上排线插座旁边的那个标识“Q1”的就是图一贴片元件。

此图左上排线插座旁边的那个标识“Q1”的就是图一贴片元件。

网友:
贴片三极管 2SC2412K T146R 丝印BR SOT23 50V/0.15A进口原装罗姆
https://m.tb.cn/h.feOWmBT?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怎么知道它坏了?

网友:
国内查不到这些都是卖广告的,得用梯子国外专业反查资料库找,资料和购买链接都给你了,加分吧~

网友:
目测可以替代的很多,很平常的一个NPN管子。

网友:
2SC2412 字数补丁

网友:
开关作用的NPN管,随便拆板代换一个,反正不值钱的东西

楼主:
“BR”旁边的数字“36”代表什么呢?找到另外的板上有“BR”想暂时代换试试,但是数字是51、52差别大不敢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BR”旁边的数字“36”代表什么呢?找到另外的板上有“BR”想暂时代换试试,但是数字是51、52差别大不敢下 ...

批号,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号,无所谓~

哦。谢谢啦!还以为是什么参数值,这样就好找手头的板取下一些别的编号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