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个电池占位桶

楼主(2021-10-14):
准备把闲置的手机电池用到燃气表上物尽其用,用没电的5号电池壳子做个占位桶。

网友A:
我都是去定做实心不锈钢的,画好尺寸让他们用钢棒车一个

也不贵,10块钱一个,回来用热缩管包一下,寿命超级长

后来才想到一个另一个办法,用紫铜车一个芯子,再用塑料棒车一个桶,装起来比我那个更好
可惜我那几个占位桶就是不坏,懒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去定做实心不锈钢的,画好尺寸让他们用钢棒车一个

也不贵,10块钱一个,回来用热缩管包一下,寿命超 ...

钢棒也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去定做实心不锈钢的,画好尺寸让他们用钢棒车一个

也不贵,10块钱一个,回来用热缩管包一下,寿命超 ...

你的是正负极导通的,貌似他的正负极不通

网友C:
手机电池是平的,这是要用外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是平的,这是要用外挂?

 高手们将平的手机电池,卷起来,放进占位桶啊。

网友D:
铁皮外壳的废电池,是否正级那里正负焊到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是平的,这是要用外挂?

嗯,就是把占位桶两端焊线到手机电池充电器上,占位桶装燃气表,手机电池装充电器上,也方便没电拿下了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皮外壳的废电池,是否正级那里正负焊到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爆炸吧

倒是不会爆炸,但是有可能出脓腐蚀电池仓。

网友E:
直接用RO16保险管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皮外壳的废电池,是否正级那里正负焊到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爆炸吧

你不掏空早晚会漏液的。

网友F:
最简单的电池占位桶:找个粗细长短合适的木棍,两头用按钉固定,按钉使用铜线连接起来,又简单又轻便。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个这么长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正负极导通的,貌似他的正负极不通

不通的我都是直接往里边弹簧塞线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去定做实心不锈钢的,画好尺寸让他们用钢棒车一个

也不贵,10块钱一个,回来用热缩管包一下,寿命超 ...

正负极镀金处理一下,用几辈子都不坏

网友:
把表搞坏了,换表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电池占位桶:找个粗细长短合适的木棍,两头用按钉固定,按钉使用铜线连接起来,又简单又轻便。 ...

好办法,几根筷子并起来

网友:
某宝上买两个18650电池盒,再从燃气灶(或热水器)里接两条线出来,注意要与热源保持适当的距离,我已这样改造使用两年了,用的是拆机渣渣电池,一般半年充一次电。
连门铃都改了

网友:
我家的气表, 是4节5号,   我用2个5号铁电+2个5号占位筒, 用了好几年了。。感觉几年才年充一次电

买铁电, 卖家送占位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RO16保险管不好吗?

又知道了一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