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吸顶灯塑料卡扣断裂

楼主(2021-10-14):
吸顶灯的灯罩突然掉下来了这个灯以前是用灯管的烧掉之后被我改LED灯了

原因是里面的塑料卡扣老化断裂了

找了一块金属片准备加固塑料卡扣

用剪刀剪成合适大小再钻个螺丝孔

最后用热熔胶粘合好

成功修复安装好了

以后还是买圆形的吸顶灯好些可以直接旋转灯罩就可以卡住还可靠耐用

网友A:
买个吸铁石和灯板,直接吸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吸铁石和灯板,直接吸上去

现在换的灯板就是自带磁铁吸住的。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去年还是前年优惠购里5块几两个的吸顶灯,家里还有2个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去年还是前年优惠购里5块几两个的吸顶灯,家里还有2个在吃灰

用了十多年了不过吸顶灯的外观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