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点歌机里的硬盘系统和歌曲能不能ghost出来到另一个硬盘上?

楼主(2021-10-14):
比如买个点歌机硬盘500G的,我用一段时间后空间不够用了,把系统ghost出来到另一个大硬盘上可以不?

网友A:
很多点歌系统都是绑定硬盘序列号的,就是为了杜绝你拷贝。当然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硬盘序列号应该可以修改的。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一下才知道。我手里有个点歌机,把硬盘里系统文件直接复制到U盘,然后取掉硬盘,用U盘就能正常启动点歌机。然后我用点歌机的歌库软件另外加广场舞视频,复制到U盘,这样用点歌机点广场舞,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一下才知道。我手里有个点歌机,把硬盘里系统文件直接复制到U盘,然后取掉硬盘,用U盘 ...

什么系统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点歌系统都是绑定硬盘序列号的,就是为了杜绝你拷贝。当然你也可以试试 ...

就怕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序列号应该可以修改的。

我想应该是可以修改的,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改呢?

网友:
分区序列号可以修改,硬件码认证的话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系统呢朋友。

什么系统不知道,可能是LINUX的吧,反正不是安卓不是WINCE之类,不能联网。过些天我发个拆机图,拆机维修大半年了,拍了图片一直没发帖。

网友(2022-03-03):
刚刚克隆完一个,回家试试

网友(2022-07-09):
如果不绑定硬盘序列号,可以用傲梅轻松备份直接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