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台灯变压器坏了,低成本接线

楼主(2021-10-14):
本来想买一个5.0 1.7的接头自己焊线,后来想起来以前买的有免焊接的双接头,区分下正负极,接上就好了。剪开发现,小米的变压器居然是内外双层线,不是绞线。

楼主:
用的就路由器的变压器,都是12v的,通用

网友:
电流不大  用的线材倒是不错

网友A:
只想看变压器,图片呢,楼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看变压器,图片呢,楼猪

其实就是那个适配器

网友:
这似乎已经是高成本的接线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坏了两个,网上买了两个

网友:
这种线材成本要高不少吧

网友:
这种内外双层的线有什么优势?减少干扰?

网友:
这个快接头好贵,焊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