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大佬知道这款长板的SM2246xt固态U盘主控板怎么改3.3v么

楼主(2021-10-14):
求知道的大佬分享下

网友A:
准备一个100K和453K 0402电阻,对着原本是1.8V电路的反馈电阻对着换就可以了,接地的那个用100K,接到输出的那个用453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一个100K和453K 0402电阻,对着原本是1.8V电路的反馈电阻对着换就可以了,接地的那个用100K,接到输出 ...

感谢大佬  改天试试  现在有几颗只支持3.3的颗粒 开不过  需要用到  谢谢了

网友B:
一楼说得对,需要直接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得对,需要直接换电阻

感谢两位,换了两个电阻,已经成功

网友C(2022-07-22):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换了两个电阻,已经成功

这个换哪两个电阻,老板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哪两个电阻,老板能指点一下吗?

你去量哪个电路是1.8   安大佬说的换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