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动P1的拆解来了!让零部件告诉你值不值得买?

楼主(2021-10-14):
你们要的拆解来了!

小动P1从里到外都是全新设计的,并非对任何前作的延续。

整个机身只裸露出一个螺丝。这样的设计自然是为了更方便的更换电池。

打开后盖螺丝。

## 电池

后盖拆下后,我们看到小动P1选用的是力神A品21700锂电池,3.7v、容量4500mah,有效续航5小时以上。

后盖部分,细心的贴有保护棉。

电池带有排线接口,可以轻松拔取出来。

接下来,拆解批头部分。

去掉卡环和不锈钢套后,看到有一个弹簧和嵌入的小钢珠。

相比于一般的磁吸式设计来说,这种装置可以更牢固的将批头固定在其中。同时可以达到更佳的配合度和紧密度,在同心度、稳定性上也相对表现得更好一些。

此外,这样的设计,方便快速更换批头。只要轻轻按压外侧不锈钢套即可。

取下批头盖板。有三颗螺丝紧固。

螺丝均被涂防脱漆,添加的螺丝垫片,更好的增加外壳与螺丝的结合度。

接着,打开顶部后盖(市面所售的小动P1,顶部后盖经过封胶处理,正常情况下打不开)。

顶部有一个小电路板,四颗螺丝紧固。

这个主板用于控制开关机和调档操作。

接着,去掉前后操作按键,取出内部主要部件。

整机的做工始终保持了小动一贯的精细作风,无论是外观细节的处理,还是内部结构的规划都充分展现出了小动的实力。

拆解最简单最不耗功夫的部分会拧螺丝就行。

## 主电路板

选用阿尔卑斯按键车规级芯片

##主电路板主要芯片一览
## 电机

无刷电机和减速箱均采用专业定制,转速大约850~900rpm/min

无刷电机是电动工具的核心,拥有转速高、寿命长、可靠性高的优势,此外,无刷电机提高了电机动力利用率,减少了故障及后期维护成本,使用寿命9000小时以上。

最后,放上全家福。

小动之前的任何一款产品相同,这款无线电动螺丝刀的性能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结构或体积方面的影响。通过以上可以看到,其无论是外观还是的性能,与常见产品对比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对于螺丝刀的认识,小动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正是这些思想的碰撞,造就了小动不同类型的电动螺丝刀。尽管它们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却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小动卓越的品质。因此,如果你专业维修手机、笔记本电脑、无人机等精密型电子产品,那么小动P1应该可以成为你不错的选择。

网友A:
业余爱好,还是继续用我改造过的好握速2000吧。

网友B:
看到那么花哨的指甲,难道是传说中的郑嫂出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么花哨的指甲,难道是传说中的郑嫂出场了?

毫无联系,我只是小动打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还是继续用我改造过的好握速2000吧。

好握速2000也不便宜啊,同样的功能,价格超小动P1 2倍。

网友C:
这小手我喜欢。。。。。。。。。。。。。

网友D:
谢谢分享,什么时候有上位机可以调节?

网友E:
感觉有点易迪赛(e-Design)产品的风格,以前在数码之家老站看了很多ES120/ES121体感螺丝刀的拆解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握速2000也不便宜啊,同样的功能,价格超小动P1 2倍。

好握速 无极扭矩,还有二手超级便宜

网友:
998可以散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握速2000也不便宜啊,同样的功能,价格超小动P1 2倍。

二手,不超过百元。

网友:
说出让我死心的价格

网友F:
这款去年就看到宣传,最近才上市,价格998,小动的电批买过好几个,的确不错,但这款真的有点超预算了,等双11看看有没有优惠吧。
另外这款转速太高,也不太适合个人用户,因为个人用户面对的情况比生产和维修复杂的多,生产和维修面对的基本都是规格接近、螺孔顺滑的情况,高速可以提高效率,而个人面对的螺丝和螺丝孔规格多样且经常是受损的螺丝和螺孔,调速或低速更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什么时候有上位机可以调节?

现在正在开发中,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手我喜欢。。。。。。。。。。。。。

难道不应该是小动P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点易迪赛(e-Design)产品的风格,以前在数码之家老站看了很多ES120/ES121体感螺丝刀的拆解评测。 ...

小动P1应该不太像吧,如果说小动X2的话,它还是可以和您说的两款相提并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去年就看到宣传,最近才上市,价格998,小动的电批买过好几个,的确不错,但这款真的有点超预算了,等 ...

根据您所说的需求,这款产品确实不太适合,小动P1主要用于专业维修拆解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使用。

网友:
能拆开的都要支持,说明对品质够自信
这个属于精密螺丝刀了,适合手机数码产品的组装和维修,拆客们也可以用来装X

网友:
这个如果批量生产,成本应该在150-200元,卖998这品牌溢价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