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顶部有条白线,怎么办

楼主(2021-10-14):
显示器顶部出现1条白线,怎么办?2012年的老显示器

网友:
我的右边一条彩色线,热机后消失,但每次开都有。

网友:
好像是屏幕没校正,真不行用黑胶带遮挡一下,这个位置不碍事

网友:
传说中的亮线屏,还好不在中间。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不匹配屏幕

网友:
这就是一线屏,将就着用吧,要不就买新的

网友:
我的LG19寸液晶显示器中下部有五条粗细不等的线,我还继续使用。木匠住的尅擦房,泥水匠住的漏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