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480办公时功耗只有15W左右,真节能

楼主(2021-10-14):
在办公室没事,测了下T480办公时(PDF、WORD、Firefox)的功耗,测量结果只有15-17W左右,现在笔记本真是节能,比台式机小多了。
这还是T480的功耗,近几年的平台可能功耗更低。

网友A:
我的灵耀14,下载东西时候,关闭显示器,用5v1a充电器,可以维持电量不下降,也就是说功耗低于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灵耀14,下载东西时候,关闭显示器,用5v1a充电器,可以维持电量不下降,也就是说功耗低于5w ...

还有5V供电的本子?

网友:
   台式机 I5 4570 独显 K620  16G 内存   TK24寸显示器 ,正常看网页 开十几个使用 50W -- 60W  之间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5V供电的本子?

现在的type-c本子大多数支持5-20v的PD供电吧
我的本子如果用5v1a手机充电器,是可以冲进电的,就是正常使用功率不够,如果关机一夜下来,也能充满。

网友:
这么省电吗,我的苦逼魔方平板正常使用也有15-20W,看来山上的还是费电,5y10c

网友:
t480还是酷睿的u,你要是凌动这种的,有的开机后电流才0.3a,功率也就只有6-9w,ASUS有一款就是  cpu 内存 硬盘都是焊接在主板上 主板就巴掌大

网友:
现在就一个屏幕废点电,CPU是越来越省电了,凌动的一般就5W左右了吧

网友(2022-03-17):
屏幕10w cpu低功耗下不到5W,屏幕是耗电大户

网友:
电费不少,省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