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BM T43笔记本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关机,再也开不了,指示灯全不亮。

楼主(2021-10-14):
老笔记本IBM T43,平时就用来在中游斗地主下象棋,之前一直存在开机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自动睡眠,然后要强制关机重启。但不是每次都会自动睡眠,有时候一直正常。
昨天刚开机几分钟,突然黑屏,指示灯也跟着全灭,以前睡眠灯还会亮,这次所有灯都不亮,重新开机开不了,以为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万用表检测适配器有电压输出正常。
将电池取下,再接适配器,依旧没有动静。最后拆机测BIOS电池电压,也正常。
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网友:
没必要修,一般是主板电源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A:
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关机,再也开不了,有可能是显卡挂了。一般补焊显卡芯片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关机,再也开不了,有可能是显卡挂了。一般补焊显卡芯片处理即可。 ...

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关机,再也开不了,有可能是显卡挂了。一般补焊显卡芯片处理即可。 ...

挂显卡不是灯会亮吗?

网友:
这种老机器,电源部分坏的几率大,特别是靠近19V进线电源的主板上的几个贴板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万用表,把主板拿下来测一下供电部分呗。

楼主:
周末问了几家维修店,如果修200起步,但买个二手的正常的才300,所以打算自己拆开看啊看。

楼主:
各位兄弟,今天拆了本子,把主板用电子清洁剂喷了两遍,吹干后插上维修电源,测量Q36公共点电压正常16.5V,待机电流也正常0.05A,现在这状况有可能机子已经正常。现在想开机看看电流情况,但现在只有个主板,不知道如何开机,请教下。呵呵呵,本人从来没修过这些东西,以前在电脑城装过PC之类。

楼主:
搞好了。组装后上电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