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U盘启动软件 ……老毛桃U盘启动装完系统后自动安装360等垃圾软件

楼主(2021-10-14):
求助,U盘启动软件 ……老毛桃U盘启动装完系统后自动安装360等垃圾软件 谁还有好用的制作U盘启动软件发一吧,

谢谢

网友A:
老毛桃要点个性化设置,去广告再制作成PE,直接制作PE盘会有广告的。

网友:
去无忧启动那里找
很多选择的

网友:
通用pe制作工具
深度的也有

网友:
微PE。另外,PE下装系统如果用GHOST,直接用手动的。

网友:
大白菜也是如此,需要自己关注公众号后获取动态码取消内置推广软件。现在放心的只有CCPE了,功能强大。

网友:
好像有个U启动看看,好久没有用PE了

网友:
到IT天空下载 优启通,注意是IT天空。有假货的注意。

还有就是WE PE,微PE也还行,不夹带私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毛桃要点个性化设置,去广告再制作成PE,直接制作PE盘会有广告的。

老毛桃做的PE很多机子上不好用,常用的功能也不好用

网友:
用U启动啊,最好还是下载微软官方的系统安装文件

网友:
微PE,优启通,USM魔术师,杏雨梨云,等等很多

网友:
微PE,无广告和强制网夜

网友:
微PE还好吧

网友:
都混进一大波你不要的东西!

网友:
微软自己的不好用吗? 非要山寨一把才开心?

网友:
ventoy制作u盘,把msdn版iso拷入,启动后选择你要装的iso,方便,干净
现在的pe没用过不好评论,以前有优启通好像还可以

网友:
微PE,无广告,无强制

网友B:
和PE有什么关系,你自己镜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PE有什么关系,你自己镜像的问题啊

不是,垃圾软件大多数在pe工具里隐藏的。老毛桃、大白菜都有,远航pe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