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见到了传说中的QLC盘 有更新

楼主(2021-10-14):
拆了一块手写板,没想到里面有个类似U盘的东西,能省的都省了,指示灯都没有。这个还是前2年的产品,现在估计都集成在大板上了。
拆开来的样子,小板插在大板上。

可以拔下来。

大板除了牛屎唯一的芯片,板子另一面是光的,线路都没有。

U盘主控,没见过。

QLC片,只有二十多兆大小。

居然能识别。

32MU盘?

还是写保护的。容量太小就不折腾了,没啥用。长长见识就可以了。
新增部分:

根据6楼的建议下载了量产软件。

提示64M,几分钟就完成了。

但是无法进行速度测试,提示缓存不够用。

这个检测确实是有问题。

根据型号检测,结果为SLC,应该是这个准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个U盘吧,那个板上的芯片貌似就是USB HUB芯片,估计就是分成两路,一路接手写板,一路接U盘,U盘用于存储手写板的电脑程序。

网友:
我去,这么小容量都好意思用QLC!

网友:
  现在东西 越来越垃圾 ……

亚马逊上的东西质量还是非常好 美版东西 就是1A充电器 做的用料都赶上2A  ……

网友:
是不是识别错误了,这么小的容量有QLC?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上面一个USB 2.0的HUB,一端接到手写板,一端接到U盘,这盘里装的应该是手写板的驱动程序,应该是软件识别错误了,不应该是QLC,这个主控适配的存储芯片,都是各种老的小容量MLC/SLC,要修的话,拿工具量产一下就好了,进去这个链接,下一个量产工具就行了,注意!高版本系统,如windows 10,要右键用管理员运行主程序,不然无法识别U盘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057-1-1.html

网友A:
是不是废得不能再废的芯片里再废物利用一下,比如64g的坏了找不到好块了,就整个几十M的连续块来用用了

网友:
不相信这是QLC,反而怀疑它是SLC的

网友:
这应该是slc的,绝对是识别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废得不能再废的芯片里再废物利用一下,比如64g的坏了找不到好块了,就整个几十M的连续块来用用了:lol ...

这也太废物了,都不值工钱

网友:
魔王不就是迈科微的主控吗?

网友:
识别错误而已

楼主:
量产成功,应该是SLC,不过64M的容量在今天看来也没啥用啊,只能收藏了。
检测为什么是128M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