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货车上的GPS,但是GPS模块在哪里呢

楼主(2021-10-14):
麻烦大佬看看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源模块。

跟GPS没多大关系。

网友A:
你确定这是货车的GPS
我咋看都像12V移动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B:
楼上两位,这脸打的,太实在了

网友:
先找一下GPS天线,再根据线找板子

网友C:
我看着绿色的板子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绿色的板子有点像

那是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货车的GPS
我咋看都像12V移动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6.6e68ae ...

你这么热心  嫂子肯定貌美如花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这脸打的,太实在了

楼上的两位绝对不是来打我脸的   都是热心的大佬!

网友:
global power system 简称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