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康舒PC6001电源维修求指导

楼主(2021-10-14):
这电源又坏了两个,通电不开机,测量一个PSON有5V,一个PSON只有1.3V,短接风扇不转。保险、整流桥、开关管、这些都正常,两个都换了3843B和2561光耦故障依旧,电容都没有鼓包现象,甚至有5V电压的那个电源输出的滤波大电容都拆下测量,容量正常。没辙了,求助论坛网友大神吧,指导下还能是哪个地方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还有这样直接上手就换芯片的
不应该先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看看可调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顺着线路一路检查下来,先测后级输出,没有的话跳到前级去查高压输出,然后顺着高压线路一级一级的往下找,然后查3843B有没有起振,遇到可疑的先在线检查再拆下来检查,确实坏掉的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直接上手就换芯片的
不应该先跑一下线路看看

因为这款电源设计缺陷,再加上论坛之前也有这款电源维修,这两个芯片很容易挂掉,所以就换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维修这个同款电源,也是开机没有反映,拆开外壳,无意中把那两个用胶粘着的瓷片电容掰坏了,也不知道那两个瓷片电容容量,索性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维修这个同款电源,也是开机没有反映,拆开外壳,无意中把那两个用胶粘着的瓷片电容掰坏了,也不 ...

一个471k,一个是102k

网友:
pson电压有点高呀,3v以内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471k,一个是102k

我那个胶粘着的俩瓷片电容是在初级开关管散热片那儿的那两个电容,不知道您说的参数是不是那两个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胶粘着的俩瓷片电容是在初级开关管散热片那儿的那两个电容,不知道您说的参数是不是那两个电容的容 ...

对,我说的就是那个,不是容量,是电容上的标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说的就是那个,不是容量,是电容上的标识。

好,非常感谢先生的再次回复,请受寡人一拜

网友(2022-02-13):
R11电阻多大?炸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