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失败Generate CH/CE Map Fail,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14):
2258XT的板子,4贴威刚的颗粒,识别出来是海力士的4个64G颗粒,ce跳线跳的是1,3,5,7,用HY16的工具开卡,看看ce和设置都没问题,怎么开卡就报错了,难道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SIZE DISK用这个版本看下   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_Only

网友A:
看一下土狗跳线有没有拆掉

网友(2022-06-30):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土狗跳线有没有拆掉

正解,看看土狗跳线,一般是R23,我有块sm2256S主控,以前闪存是闪迪的,后换成海力士的,怎么都都提示楼主的这个错误,后来去掉跳线电阻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