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rwtest与硬盘盒关系

楼主(2021-10-14):
今天用JMS578硬盘盒测试一块固态,出了少量红块。(盒子一直在用,日常使用不察觉有问题)
然后换成开卡用的ASM235CM转接卡再跑就能绿(用的是USB2.0的线,卡本身支持USB3.0)
这样的结果会是前面的硬盘盒问题,还是固态不稳定应该降速?

网友:
这个是硬盘自己把坏块用好块替换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供电不足,或者转接的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
跑圈的话还是接上主板比较妥当,数据比较准确而且供电比较稳。

网友:
应该是替换了,之前的海力士固态也这样,第二圈就绿了

网友:
用ASM235CM跑完绿色后,有没有再用JM578跑一遍?

网友:
JMS578有可能存在供电不足问题,也有可能是遇见坏块被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