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款新品 德士DES86TE电烙铁,刚到手先替你们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2021-10-14):
这款新品68烙铁,看了一下 配置的 电源插头是5V-12V电压,说最高是40W。 烙铁功能里面自己也可以去调节适合自己电源使用。还咨询了他们技术,超过范围电压12V能不能使用。说是能使用,就是他们固定了 不管多大电压 使用的也就是12V的而已。

烙铁头和市面的JBC的 看尺寸是一样,说是原装的使用会更好。可能技术不一样吧。
拿起来也不重,长期使用也不会手累。
但电压那么小,也就适合焊接维修一些小的元器件,维修就是怕把IC弄坏 太高温也把PC板烧了。
大的话还是 焊台好用。

那个人体感应,灵敏度还行,要放到感应地方才能唤醒它休眠。

网友A:
灵魂三问。
哪里能买,多少钱。链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灵魂三问。
哪里能买,多少钱。链接呢

马云家的创新高厂商的店里楼主这个四百六,普通烙铁座的310

网友:
啧啧啧,有米人家。

网友:
太贵了,性价比低

网友:
价格不便宜啊,我自己弄一个国产936几十块钱,勉强干干小活

网友:
沃日,还不如那936,自己组装一个电池组来做

网友C:
这个是小日本那个德仕么?  就是以前的kenwood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小日本那个德仕么?  就是以前的kenwood仪器

你想多了,日本德士(以前的建武)的英文标是TEXIO,这货是TBL-DBS。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的创新高厂商的店里楼主这个四百六,普通烙铁座的310

我你甘愿买个unisoder 5.2  大概4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的创新高厂商的店里楼主这个四百六,普通烙铁座的310

这个价格可以买国产JBC焊台了,峰值功率180W,2秒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