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BSIDE X2三模式红外测温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10-14):
由于工作需要,有时需要测一下空调温度,想买个小点的红外测温仪,方便携带,于是逛了一下某宝,发现了这款带有红外测温的万用表,感觉应该挺适合的,既可以做万用表又可以做红外测温仪,工作的时候就不用带很多表了,所以果断拍下。
下面就分享给大家,供参考。

开箱之前先看一下商家宣传的参数信息

一、开箱及外观展示

白色的纸盒简简单单,下部贴了一片不干胶纸铭牌

包装盒里有一个收纳盒,强度不错,挺硬的

收纳盒里的仪表、表笔、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这就是合格证,感觉有也罢无也罢

表笔的插头,不是通用插头,问了一下客服,坏了怎么办,说:他们那里有。这就很不方便了

拔下表笔的保护套,顿时大反胃口,黑表笔前端是红的,红表笔前端是黑的

平时测试时习惯看一下表笔,并且大多看的是前端,很容易混淆。

测一下插头芯直径2.0mm,表笔是易损件,看来以后只能找他们买了

站起来看一下表的外观

表的背面,圆弧形的,放下时永远是歪的,这是在做不倒翁啊

这是尾端表笔插孔

这是顶端,左侧为红外测温感应接收窗口,中间是一颗白色LED,用于照明的,右侧的尖尖是感应探头,用于验强电的

侧过来看一下小尖尖

随机带的小螺丝刀拆开电池盒

电池仓,使用两节7号电池

开机全屏显示

开机后的待机屏幕,开机速度很快,这点不错

要想放在案几上看屏幕的话,只能治治我的正脖子病了

全黑环境下的屏幕,屏幕是常亮的,有点费电

二、拆解

侧面有一道缝,这就是前后盖的结合处

拧掉背面的螺丝,很容易打开

打开后有一个插头线,是测温传感器的,需要拔下来

后盖测温传感器部位

取下螺丝,取下传感器

传感器正面铝制头

传感器背面,螺丝就不打开了

表正面的pcb板全貌

尾部插表笔处、蜂鸣器、电池弹簧

中间的两颗8脚芯片

软封装的芯片,红黑线是屏照明引线,下面是屏排线

顶端部,1/2/3处的测试点

打开排线座压盖

将排线拔出

松开螺丝,取下顶端的小帽,可以看到照明二极管和感应探针

PCB板背面,三个按键触点和一排LED指示灯

表前壳,左侧是液晶屏,中间三颗按键,右端一排指示灯窗口

液晶屏正面

液晶屏背面

液晶屏背光照明灯板

屏保护壳

按键

拧下表笔座螺丝,取下笔座

取下塑料座,看这个插口,是否有改造的余地?

三、测试

测一下不破皮验电功能,非常灵敏,离电线10cm就有报警,声光屏三指示,强度很大

试一下零火线判别,先插到零线孔,警声大作

再插到火线孔,毫无差别,所以要想判断零火线是不可能的,除非零火线离得很远,毕竟很灵敏嘛

黑暗中打开手电,光线很弱,只能说有聊胜于无

测一下电阻,先测1欧姆的,显示000,这个表低于1欧是不显示的

测一下100K电阻,电桥显示101.7K,万用表显示99.4K

1.5M电阻,万用表显示1.464M

测一下直流电压,这是一节5号碱性电池,61E+显示1.6312V,本表显示1.76V

测12V电瓶电压,61E+ 显示12.831V,本表显示13.90V

测试交流市电,61E+ 显示220.0V,本表显示231V

测试温度,离墙面10cm处测试(因为本表说明书的建议距离为5~10cm),优利德测温仪显示22.6度,本表显示19.3度

试验一下工作电压,这是正常的3V电压

调低至2.49V时,屏显示低压符号,但声光指示无异常,继续调低声音变调,说明电压低于此值就该换电池了

继续调低至1.46V能维持开机,再低就关机了

调高电压至1.92V时可以开机通过以上电压测试可知,使用7号镍氢充电电池没有问题

最后测一下工作电流,这是待机时的电流72.12毫安

打开手电时的电流103.05毫安

测温是的电流为72.41毫安

感应验电时的电流93.56毫安

关机后的电流为2.00微安

以上就是其测试数据,优劣不加评论,因为我没有标准表,并且也仅仅只是测试了这一个X2,所以数据只能是自己有数

四、总结

本表仅适合电气维修工作中做定性测量,不适合电子电器的维修
用了几天,发现这是一款蛋疼的表,所以送给别人当玩具了。
优点:
1、携带、手持测量非常方便,不论被测线路有没有电,想测就测,不需换挡,没有烧表的危险,有电显示电压值,没电显示电阻值
2、验电能力强,非常灵敏
缺点:
1、在用双手持笔测量时非常不方便,表身不能放平,不利于观测
2、验电能力过强,极易造成误判,真假难辨
3、测试数据失准,只能作为定性测试
4、表笔是易损件,但不能与大多万用表通用,为以后换笔造成不便,关键这个表笔红黑色匀占,造成混乱

结束,敬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A:
差点还以为是硬封装IC了,又是方形牛屎差评了。

网友:
不错,听小巧的

网友B:
这红黑表笔强迫症受不了,还容易搞错。前端可以对调吧?
其他不说,有挺多创新的地方,另一个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还以为是硬封装IC了,又是方形牛屎差评了。

现在用牛屎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红黑表笔强迫症受不了,还容易搞错。前端可以对调吧?
其他不说,有挺多创新的地方,另一个众仪?

一次性注塑的,不能对调。另一个是优利德,还没有众仪呢,众仪在坛子里很火,等有合适的入一个体验一下

网友:
确实没法用

网友C:
说句实话,基本上是个玩具,而且表笔设计的误导性极大~

网友D:
测电阻那里,1.46M写成146M了

网友E:
外形不说了,测试误差这么大,一起来不放心呢

网友F:
价格200左右,太贵了,性能和二三十万用表+红外测温表区别不大,价格应该在六十以内吧

网友G:
还以为这个适合你

网友:
功能越多  坏的越快  而且精准度也更惨  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话,基本上是个玩具,而且表笔设计的误导性极大~

这个表做好的话很适合电气维修人员使用,出现场携带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电阻那里,1.46M写成146M了

感谢指正,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看了看测量数据的偏差,果断放弃吧

网友:
电瓶电压,一个12.8,一个139.,这误差也太大了吧
而且这种显示方式实在是不够直观,如果是点阵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形不说了,测试误差这么大,一起来不放心呢

只能用于干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200左右,太贵了,性能和二三十万用表+红外测温表区别不大,价格应该在六十以内吧
...

135元,这个价也是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以为这个适合你

也能用,只是缺点太多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