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竹枝做笔套

楼主(2021-10-14):
家里一堆短铅笔头,都浪费了。之前用吹氩管做过笔套,太重了。昨天突然想到,可以用竹枝做。弄来一试,果然合适。

网友A:
我小学一年级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学一年级干过

高手,我才想到。

网友A:
整根细竹截下来的,比你这漂亮多了,你做的还不够直,也算环保低碳。
再找一节大一点的麻竹做笔筒,加上塞子可放书包里。

细竹可做钓鱼竿,浮标,再截一段麻竹放蚯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根细竹截下来的,比你这漂亮多了,你做的还不够直,也算环保低碳。
再找一节大一点的麻竹做笔筒,加上塞 ...

我随手折了一根。那我有空做个竹笔袋。谢谢指点。

网友B:
文具店要倒闭了,你就不能去买一个加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具店要倒闭了,你就不能去买一个加长杆?

DIY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手折了一根。那我有空做个竹笔袋。谢谢指点。

抽屉里有几十支宜家拿回来的短铅笔,看来也要做一支了。

网友:
我是用纸缠上再拿橡皮筋一勒……

网友C:
之前学机械制图时,也是不想浪费铅笔头,一开始是拿车床实习剩的白尼龙棒自己车了一个加长杆,然后用着总感觉头重笔尖轻,然后加老家偶然发现了一根老式电视天线上的那种细铝管,顺手给带了回来,某天无聊拿铅笔往里塞,突然发现这玩意用来当加长杆,不影响配重还手感一级棒,更关键的一点是,可以两头塞铅笔,这边HB,那头2B,还能省掉来回找笔的麻烦,然后一直用到那学期结束,等再去学校,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学机械制图时,也是不想浪费铅笔头,一开始是拿车床实习剩的白尼龙棒自己车了一个加长杆,然后用着总感 ...

不用麻烦,洗洁精罐子里面,有条吸管,套铅笔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麻烦,洗洁精罐子里面,有条吸管,套铅笔刚刚好.

厉害

网友:
管子栽5厘米长,电烙铁伸进一头加热,老虎钳一夹就能封闭,做铅笔套刚刚好,能保护削好的笔尖,也不会弄脏笔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麻烦,洗洁精罐子里面,有条吸管,套铅笔刚刚好.

不不不,虽然刚刚好,但还是没有那种铝管的手感好,因为铝管足够薄并且有足够的强度,把铅笔套进去稍微的压一下边角,刚好跟长城的那棱角贴合,上下是一样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不不,虽然刚刚好,但还是没有那种铝管的手感好,因为铝管足够薄并且有足够的强度,把铅笔套进去稍微的 ...

哈哈!吸管省事,不同品牌,吸管粗细不一,两根套在一起,强度就高了。

洗洁精罐子全身是宝,我从来不扔,罐子剪开是块塑料板,用处很大,剪成大块圆形,垫床,柜子隔潮效果很好。
剪成长条,绑在凳子脚上,能消除楼板噪音。

罐子里面有根不锈钢弹簧,比304还高级,绝对不生锈,搞电子制作用的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不不,虽然刚刚好,但还是没有那种铝管的手感好,因为铝管足够薄并且有足够的强度,把铅笔套进去稍微的 ...

这种塑料是聚丙烯,有自润滑性,不易产生噪音。
床板四周钉一些,上演爱情动作片时,就不会床板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是聚丙烯,有自润滑性,不易产生噪音。
床板四周钉一些,上演爱情动作片时,就不会床板响。 ...

把你主演的动作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主演的动作片,给大家看看

本能大家都会,哈哈!

同事阿金,家里住房困难,当上门女婿,女方单亲家庭,丈母娘40多岁正直虎狼之年,一墙之隔,听到床板响是否欲火焚身呢?

婚前,在单位更衣室,阿金提出这个问题,
大家一起7嘴8舌,有提硅胶条的,也有橡胶条的,塑料这主意是我给阿金出的,不用花钱,阿金懂木工,趁准丈母娘上班,半天改造完毕,估计即时与女朋友一试,第二天,在更衣室,反馈给大家,很满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本能大家都会,哈哈!

同事阿金,家里住房困难,当上门女婿,女方单亲家庭,丈母娘40多岁正直虎狼之年, ...

阿金女朋友我见过,20左右水灵灵的漂亮极了,大概丈母娘也不会丑到哪去,怪不得肯上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金女朋友我见过,20左右水灵灵的漂亮极了,大概丈母娘也不会丑到哪去,怪不得肯上门呢。 ...

你去做阿金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