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复印机无刷电机做风扇

楼主(2021-10-14):
今年比较热,微风吊扇风量有点小,风扇用的无刷电机价格贵,看见复印机的便宜而且可以随便调正反转,买了几个复印机的无刷电机改。吊扇用四页的680改的,直接掏空内部。无刷电机外转子直径只有54mm,缠了几圈电工胶布,再滴502胶水固定,调速搭了个555的,频率大约300-1400hz,使用12v供电,运行发现4片叶子负荷较大,拔掉两片后好很多。
不过复印机电机带速度反馈,风扇转速很不稳定,感觉电机一直在调整转速。抖动比较大。

网友A:
好奇中,四线定义也说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中,四线定义也说说呀

555 调频的只用接3条线就可以了,用5脚的带开关电位器,只用接正负极和pwm输入脚就可以了,启动脚并在负极,如果用数显的就必须接4个脚了,启动脚需通电后再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中,四线定义也说说呀

轴是5。4的,买个5转8的联轴器才一块多,扩一下孔,加个轴可以换风扇马达,就是带扇叶后速度不太稳定,有些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 调频的只用接3条线就可以了,用5脚的带开关电位器,只用接正负极和pwm输入脚就可以了,启动脚并在负 ...

谢谢回答,只知道无刷电机uvw电路板,其他的没接触过,不是很理解,哈。

网友:
不错。。无刷电机也不贵,。。10-20元一个。淘宝很多,没必要买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