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暴力拆解尼康L19相机(闲置太久,无法开机)

楼主(2021-10-14):
尼康L19,2.7寸屏,800万,人脸识别,超级微距,多场景及录像 基本规格
发布日期
2009年02月
感光元件
CCD
感光元件描述
1/2.5英寸
总像素数
800万像素
分辨率
3264×2448
数码单反
入门家用相机
镜头特点
光学变焦倍数
3.6
最大数字变焦倍数
4
近拍距离
5cm
光圈
F3.1-6.7
显示屏参数
显示屏
2.7英寸23万像素宽视角TFT LCD
闪光灯
闪光模式
自动闪光、减轻红眼自动模式、取消闪光、强制闪光、慢速同步闪光
曝光控制
曝光测量
256分割矩阵测光,中央重点测光,点测光
白平衡调节
自动白平衡、白平衡预设、直射阳光、白炽灯、荧光灯、阴天、闪光
感光度
自动(自动模式范围 ISO 64-1600)
拍摄性能
连拍
1.0 fps
拍摄模式
自动模式,简单自动模式(包括场景自动选择器),场景模式(人像模式、风景模式、运动(运动连拍)模式、夜间人像模式、宴会/室内模式、海滩/雪景模式、夕阳模式、黄昏/黎明模式、夜景模式、近摄模式、食物模式、博&
操作功能
播放模式
AVI
存储性能
记录媒介
SD
记录容量(MB)
20M
图象格式
JPEG
电池性能
电池类型
2 节 AA 碱性电池(提供),或锂电池,2 节 EN-MH2 可充电 Ni-MH 电池(另购),AC 适配器 EH-65A(另购)
外观设计
尺寸
96.5×61×29mm
重量
130g(不包括电池及SD/SDHC存储卡)

网上找了两张成品图:

------------------------------------------------------------------------------------------------------------------------------------
闲置了几年,现在无法开机了,暴力拆解,检查了电源开关,看不出问题。

网友:
电池触点锈了吧

网友:
这两个高功率电池功率不够高吧?

网友A:
刚从闲鱼买了一台佳能A2300坏镜头的修好,再买个镜头换上去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
佳能A系列都是入门级家庭用,效果和现在的手机差不多,但远不如手机方便,数码相机没落是有原因的,闲鱼上,这种入门级相机基本是100元左右,专业点的贵些。

网友:
放久了不能用通常是电池失电或老化的原因,
还有就是受潮的原因,相机是高密封的机器,高密封的东西都有温差露效应,应该做好放潮措施,我的一台2006年生产的佳能SD630长期放在密封袋中,现在都还能开机。

网友:
我07年买的这个相机的前代产品,人生第一个数码相机。

网友:
锌锰电池不够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从闲鱼买了一台佳能A2300坏镜头的修好,再买个镜头换上去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
佳能A系列都是入门级 ...

要买也得买佳能G9  G10  或松下LX3  LX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买也得买佳能G9  G10  或松下LX3  LX5

折腾而已,高档的烧钱,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