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老古董的USB蓝牙适配器(WIN10无驱动)

楼主(2021-10-14):
拆一个从箱底翻出来的USB蓝牙适配器,很老的了,WIN10无驱动提示要手动加载驱动,但手头没有,插到无蓝牙功能的智能电视的USB接口上绿色指示灯会亮,但电视机无法识别还不能用蓝牙功能,于是拆了看下,USB界面是1.1速率的,纯看下,老古董了,没啥用。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用了三颗芯片,肯定是很老的方案,就算能用估计也是2.0以下的,传输速率能让你抓狂,4.0以上的还能玩玩

网友:
这得多古老啊,

网友:
当年玩PALM时有一个,蓝牙同步用,20年前了

网友:
这东东我也有一个(不是买的,从楼道堆放的杂物堆里捡的)。
捡回去之后,插到网络盒子上试了试,指示灯能亮、闪,把设置里面的蓝牙功能打开之后,状态一直显示“正在搜索”,然后还自动关闭、自动打开。在手机上能识别到,但无法配对。

45欧姆 0.3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