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不通电的爱普生LQ-82KF针式打印机

楼主(2021-10-14):
昨天下午长期合作的电脑店同行差人送来两台打印机,一台不通电的针式打印机和一台USB口无法使用的激光打印机。这个帖子咱先发这个不通电的针式打印机。这个打印机是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机器通电能听到电源起振的声音,但是指示灯不亮。拆机,由于打印机拆的少,以前拆过一个,但是忘记了。这次在网上查了教程,才拆开。拆开直接先检查电源板,仔细检查电源板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通电测量电压为正常标注的42伏。看来故障在主板上,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贴片,老夫束手无策,不知道在修了,原本想着换个板子算了,网上一查,TND二手板子还要几百元,咋办?一下午就这样在这样的检修中过去了。今天早上,继续维修,后来一想,在网上看看,希望能找到抛砖引玉的灵感。嘿,还真找到了。原来是一个标注A6S的二极管损坏,昨天检查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个贴片保险呢!既然网上说是一个二极管,也有修好的先例,加之该机不通电,可以试试,按照网上的教程,维修成功。

这是维修成功后,准备联机试机

这是外观,不管啥牌子,只要是针式打印机外形基本上差不多

侧面

具体型号

开始拆机,打印机维修的少,开始都不知道咋拆,这是刚拆下进纸托板

底下有两颗螺丝

这是拆下外壳的样子

这是顶部

这是背面,左边是主板,右边是电源板

电源板特写,由于是办公用,虽然使用了三年之久,但是机器内部比较新

远观

主板局部,电源板经过检查,发现正常。看来要维修主板了

拆主板前先拍一下各个插线,以防装机的时候装反。

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啥功能

接口要仔细拍照,以防记错

基本上是啥颜色的接口就接啥颜色的线

这是装机的时候拍的

维修好的样子

不知道这机子咋样使用普通A4纸,放纸进去的时候,机器不停报警,后来才知道,要用A4纸要把右侧的那个开关扳倒上面那个标记

这是打印的测试页,至此维修完成,成功修复。

网友A:
现在用针式打印机的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针式打印机的很少了。

不少,财务几乎是必备。
还有打多层自复印的单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针式打印机的很少了。

是的,不过单位现在还在大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针式打印机的很少了。

打印联票都得针式打印机

网友B:
针打还是多,发票啊,进货出库单啊,都需要几联的

网友:
看打印效果,应该是有断针~~~

网友C:
那个A6S在哪买的,我刚好碰见一个

网友:
标注A6S的二极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A6S在哪买的,我刚好碰见一个

网上说,用普通的IN4148可以直接代换,我就是用4148代换成功了。

网友(2023-03-15):
针式打印机应该不会被淘汰,打发票必须要用

网友:
这个二手的之所以贵,主要是财务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打还是多,发票啊,进货出库单啊,都需要几联的

发票都是电子版了,所以流出来很多,也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