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接口损坏不能连接电脑的惠普M1005激光打印机

楼主(2021-10-14):
这是昨天送修的第二个打印机,来时反映说机器背后那个USB口好像掉了,原本我想着估计左右固定的固定柱掉了,补锡焊上就好了,拆开才发现原来打印机USB口的4个针掉了两个,呵呵,只有更换了。还好同行以前买了近乎20个打印机接口放在我这儿,今天就换接口吧。这个接口不能用936焊台,要用850风枪了,由于不是经常换,所以在USB接口周围贴上耐高温胶布,慢慢用850风枪吹,呵呵,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修复。

这款打印机和惠普M1136算是比较经典的激光打印机,好像已经上市十几年了,现在依然在销售。而且这款机器比1136机子贵,不知道贵在哪里,我唯一知道的是这款机子的硒鼓碳粉仓比1136的碳粉仓大,而且这款机子的分辨率比1136高,但是对于经常打印文字的人来说,不明显。所以我去年就买了一台1136.

准备拆机,仔细检查看看,下面有没有螺丝

成功开拆

这就是该机的主板,这款机子的电源板和主板分别置于机器后面的左右两边

这是主板背面,这款机子的故障是USB四个插脚断了两个,左右固定柱也掉了一个

主板比较大,比我手掌还大一些

这是我换好后的USB口

用850焊台拆,同样也要用850的焊台装,用936是不行的,完成后再用洗板水清洗一下,这是我用洗板水洗过的效果

这是拆下原机的USB口

这是正面,不知道原机的USB接口同样在那个位置,为什么人家那个口和外置的铁板的口重合,而我换的那个口和铁板上开的口不重合

维修完成联机电脑成功发现新硬件并自动安装好驱动,怪了,我电脑没有安装1005的驱动啊,我只有1136的驱动,怪了?

打印一张测试页,OK。维修完成。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热风枪

网友A:
这个打印机皮实耐操,硒鼓巨便宜也没有啥计数芯片之类的,市场保有量也大,

网友B:
HP 1536的一体机你感觉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印机皮实耐操,硒鼓巨便宜也没有啥计数芯片之类的,市场保有量也大, ...

这么说应该是2612的硒鼓

网友D:
能换成typec或者typea口就好了,typeb不方便

网友:
很多同一家的同一种设备都是驱动通用  显卡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应该是2612的硒鼓

就是就是12A的硒鼓

网友E:
最近也想买个打印机,研究了一下,感觉还是激光的适合家用,毕竟不常用,喷墨的容易堵。不知道惠普激光打印一体机二手的质量怎么样?哪里有卖的,性价比最高,皮实耐操的是哪一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换成typec或者typea口就好了,typeb不方便

打印机都是type B型,不知道是不是行业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买个打印机,研究了一下,感觉还是激光的适合家用,毕竟不常用,喷墨的容易堵。不知道惠普激光打印 ...

下半年激光打印机涨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买个打印机,研究了一下,感觉还是激光的适合家用,毕竟不常用,喷墨的容易堵。不知道惠普激光打印 ...

下半年打印机疯涨,在闲鱼说手上坏的HP1020,闲鱼有人发来信息看都不看,说200块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换成typec或者typea口就好了,typeb不方便

以上接口,够typeB耐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都是type B型,不知道是不是行业规定

type b都是用在大型设备上的。我认为这是限定体积下的以强度为第一目标的设计。

网友G:
1005这个机器可以说是惠普的长寿机型,曾经几度停产又复产,而且是民用中少有的不用硒鼓芯片且墨粉量大的机器;经常有项目工地人员点名要这个机器,在交工验收的时候,成箱成箱的打印交工资料不掉链子!现在这个机器已经涨价很多了

网友:
惠普某新款一体机共享打印机要主机先打一张其他电脑才能打印,真是坑爹

网友:
m1005比m1136毛病要少许多,m1136用388a硒鼓,有时候空转时间比较长,1005用q2612a硒鼓,算是价格最便宜的了,空转时间也短,1136有时候出些告警之类的,得重启再用,所以尽管1005更老点,但还是都喜欢用10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买个打印机,研究了一下,感觉还是激光的适合家用,毕竟不常用,喷墨的容易堵。不知道惠普激光打印 ...

我有一台公司升级退下来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 1536的一体机你感觉如何

没有用过,不好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5这个机器可以说是惠普的长寿机型,曾经几度停产又复产,而且是民用中少有的不用硒鼓芯片且墨粉量大的机 ...

我同学说他单位去年买了一批1005,故障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