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89, D3, 1C, 32, C6, 00请问用哪个开卡固件

楼主(2021-10-14):
89, D3, 1C, 32, C6, 00请问用哪个开卡工具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 但是用哪个版本的呢 我试过很多版本都不行

网友:
N28A的版本应该可以开的吧

网友:
恭喜踩雷,这个呢,是Intel的N38,也就是第三代QLC,在性能上我个人没感觉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一言难尽。不过呢,这个搭配59xt的固件是没有流出的,某吧里面有,有能力者加油

网友A:
这是N28A,用这个版本SM2259XT_IMT28_PKGT0731A0_FWT0731A0,我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N28A,用这个版本SM2259XT_IMT28_PKGT0731A0_FWT0731A0,我开过

能给我一下这个版本的吗?我没有找到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N28A,用这个版本SM2259XT_IMT28_PKGT0731A0_FWT0731A0,我开过

这是N38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