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位帮忙推荐下100元内性价比电烙铁,拆键盘用

楼主(2021-10-14):
各位能推荐个电烙铁么,有具体型号或者购买链接最好,新手,这两天找的头疼,T12 936,高频焊台,各种头子,懵逼中,谢谢!
还有百元价位的万用表,镍氢充电器推荐下,准备双十一一起置备上
下面这款是早些时候买的,坏了,插电指示灯不亮,也不加热

网友A:
找找白菜T12没数显的那种吧,100元内只有这个了。
好点的936都不止100元。

网友:
耐用936
新急T12
高频就算了,100以内就算有也是稀烂货。

网友B:
高频闲鱼二手100够了
T12也够,936就算了,还不如论坛蜂蜜家的 ,那个也不错

网友C:
100可以搞定数显套件,自己diy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可以搞定数显套件,自己diy一下就好

diy首先得有烙铁工具才行啊,而且手残,这次拆键盘就是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白菜T12没数显的那种吧,100元内只有这个了。
好点的936都不止100元。 ...

有推荐靠谱的么,找的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闲鱼二手100够了
T12也够,936就算了,还不如论坛蜂蜜家的 ,那个也不错 ...

论坛蜂蜜哪位,有链接或店铺去看看

网友:
咸鱼找个苹果T12  再买个刀头

网友:
练手的话,先买个15元50瓦的吧,用坏了就扔,

万用表主要看你干什么用了,如果不是精密类的,30以内够用了,

网友:
936吧,别整其他的了,等熟悉了再看别的。

网友:
T12刀头怎么用怎么爽,高频100不行吧,936那种用过就不想用了,升温慢,功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闲鱼二手100够了
T12也够,936就算了,还不如论坛蜂蜜家的 ,那个也不错 ...

现在高频那么便宜了吗?

网友:
楼主没练过手,就买个广州黄花内热式那种先用着。然后在进其他装备。

网友:
容邦936,蜂蜜先帮着推销的那款,自己回来组装的是38,组装好的是48,好像还有带休眠的是78,独立拔插头的98,我买的38的

网友:
我觉得你买把铜锤一盏煤油灯最合适新手用,小时候去看修理店干活时一直看到,预热需要20分钟。
没有找到原始图片,自己画了个示意图。
算算时间距今大概有30年了!!!

网友:
1.先买个外热式的35W的传统烙铁;
2.买白菜白光套件,用上面的烙铁焊接组装;
3.改装传统烙铁作为维修斑马纸用的工具。

网友:
玩笑归玩笑,既然是新手那么牛肉板T12即可,顺便买2跟芯子,最好买工厂淘汰下来的二手货,T12-b2的就可以。至于表,只要带电容测量的,怎么便宜怎么来。

网友:
黄花35W内热就可以了

网友:
拿300块出来,200块搞个高频,100块买锡线,清洁球,松香,助焊剂。
能用一辈子。
你花100块也得买周边杂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