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什么骚操作?拆个WR842路由器改的交换机(Colorful-Switch WED-790 )

楼主(2021-10-14):
拼夕夕买的 路由器还能改交换机 什么骚操作 芯片涨价惹的锅 主芯片是QCA9533

网友:
固件啥样,能 提一个出来吗

网友:
同求固件,挺好奇这玩意,要是做成4口交换机我理解,5口交换机肯定就是改固件了。

网友A:
同 楼上    楼主也没说是4口还是5口   5口肯定是重新搞了固件  4口直接关闭dhcp就行了

看见几个拼夕夕的产物了  上一个是用iptv盒子换个壳子改固件冒充高配置盒子卖一百多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改了固件的5口交换机,我还有同款型号的TP路由器,很感兴趣固件。不过刷过也还是个百兆的交换机

网友:
同问4口还是5口交换机,能直接刷成交换机,确实比路由关闭dhcp实用

网友B:
就是拿老板子套个壳子吧,

网友C:
跟那种换壳电源差不多。

三贱客的的路由器有销量大,二手回收肯定规模也大,就有人看到了生财之道,既然做路由器配置嫌低,那么做个交换机应该不差吧。

于是回收,分类,做壳子,改固件,装机。

网友:
交换机比路由器有市场啊,二手回收也便宜

网友D:
是不是刷固件改成了带管理的交换机

网友:
常规操作吧,我现在用的电信网,移动退网后,留下了带WIFI的华为光猫,网上找人刷成了带WIFI的交换机,光信号指示灯刻断了线路,不然不插光纤红灯一直亮着,无意中看到不舒服

网友:
只看外观不能说明问题呀,求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拿老板子套个壳子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刷固件改成了带管理的交换机

感觉是,SPI Flash闪存有重新焊接的痕迹,WiFi天线焊盘、存储器的焊盘附近都有助焊剂的残留,没有清洗。

QCA9533、AR93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 楼上    楼主也没说是4口还是5口   5口肯定是重新搞了固件  4口直接关闭dhcp就行了

看见几个拼 ...

是的,你说的那类帖子我也看过。
像那些用IPTV盒子来改造的杂牌网络盒子,它的遥控器一般和其他品牌的盒子都是通用的(而有的并不通用)。

用起来非常的卡、慢,用了几个月(或一两年)之后就系统损坏了,一直卡在开机动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那种换壳电源差不多。

三贱客的的路由器有销量大,二手回收肯定规模也大,就有人看到了生财之道,既然做 ...

是的,我感觉个人也可以做(少量做还可以)。

网友:
以前,我还看到有用路由器板子改造的网桥(无线网桥),而且固件也是重新刷过的。
WiFi天线的焊盘、SPI Flash存储器的焊盘都有助焊剂的残留,而且,那个存储器可能是用电烙铁来拆焊、焊接的。我感觉,这很可能是一些小厂子(或者是小作坊)做的。

12伏 200安

网友:
2014年的板子,老产品。

网友:
我记得MTK的路由器拆掉内存闪存就变交换机了

网友:
这个cpu拆掉闪存就是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