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款美国佬的洋垃圾路由器(JupLink EC4-1200)

楼主(2021-10-14):
品牌好像是叫黑金刚juplink,没听过,50大洋入手的全新,目前体验还可以,非常适合做平民级覆盖方案

楼主:
包装是塑封的,里面三张纸,第一张没看懂,看着像疑难解答,第二张应该是app,第三张是说明书

楼主:
就俩颗螺丝,很容易拆,上面拉开啥都没有下面拉开看到了三个螃蟹

楼主:
螃蟹我不太熟,配置咋样你们自己看看,我也不懂就认识网变和闪存三个螃蟹分不清哪是cpu哪是WiFi芯片,不过看着做工中规中矩还有

楼主:
电源看着也还可以吧,这个我不太懂

楼主:
固件全英文的看不懂,有三种模式,ap 路由 无线中继 选了路由模式做二级路由随便测了下速,还可以,300兆跑满

楼主:
又选了ap模式测试了一下组网性能,漫游很流畅,比肩ac+ap:lol:算法很不错,比我的大麦dw33d刷op好点,我的大麦信号只有2格左右才会漫游,有的时候还要等十几秒,正常2年,这个小个的3.4格就会秒切,意想不到的流畅

楼主:
对了,这货双频合一的时候也会切换,不会跟某些路由一但切到2.4就切不回来了,这也算一个小优点缺点只有一个,设置有点麻烦,网口也只有俩个

楼主:
5G信号比大麦强点点,大麦27他23 2.4比较一般大麦29他30:lol:

网友A:
小体积,挺强悍啊,千兆双频

网友B:
楼主,你的图中SSID会泄露你的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图中SSID会泄露你的位置的。

哈哈,mac嘛,确实会,不过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体积,挺强悍啊,千兆双频

感觉比tp的好,也比他便宜

网友C:
这种信号应该很好,国内限制100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信号应该很好,国内限制100毫瓦

可能是吧,刚靠翻译发现无线的国家代码是美国

网友:
made in China:lol:

网友:
连着电源做中继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比tp的好,也比他便宜

我有一个tp的, 也是类似楼主这种, 和电源一体的

在床底下吃灰多年

网友:
螃蟹, 基本上刷机什么的就不指望了

50太贵了。。

网友:
出口转内销,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