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耗材怎么除湿?密封袋放吸湿盒可以吗

楼主(2021-10-14):
耗材湿度太大,打印有气泡,不知道各位大师怎么除湿的?商品打印用的除湿盒太贵了

网友:
带小型压缩机的抽湿机

网友:
被动除湿太慢了吧,要是有除湿机之类的还能试试

网友:
参与活动弄个烤箱,使用前温度设置60-70度预热1小时,或者购买密封罐,再购买硅胶干燥剂放一起,干燥剂变蓝后可以太阳下暴晒恢复。

网友:
可以参考复印机的除湿灯箱。

楼主:
找到个图,可以用吸湿剂加真空袋的方案了

网友:
网上有买那种密封盒的pla装里面加个支架方便转,然后留个小孔传输耗材,里面放干燥剂

网友:
已经受潮的耗材的除湿,使用热风风干的方法比较靠谱。
买个简易干果机。
测试半卷受潮耗材烘了4个小时,重量减少了2g。

网友A:
水果烘干机,记得买二手,50度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烘干机,记得买二手,50度4小时

设备太多没地方放了,目前塑料袋放吸湿盒,效果不算很好但也能用,我的湿度计显示外面60袋子里面35的样子不是很准的数值,参考下还可以

网友(2021-11-20):
耗材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我用那种收纳被子枕头的抽真空袋,最小号的,再放一点干燥剂,PLA放了几年打开还能用。

网友:
小米温湿度计,小米插座蓝牙网关版,袋子、箱子随意......

网友:
我就是找个袋子装一下,以前袋子都不装。
主要我的应用范围,对于打印精度要求没那么高。机器调好了有点气泡问题不大。

网友(2023-04-15):
袋子加食品那些防潮包

网友:
耗材受潮应该是容易拉丝和断料, 不是起泡. 可以买个小的可以通电加热的耗材盒, 100多块, 平时耗材可以放里面烘一下. 盒子有出线口, 理论上可以边打印边烘干, 但是我试了半天线总会被卡住, 就放弃了, 当成个烘干/干燥箱用. 和耗材差不多大, 不占地方.

网友:
买个5.8L的米桶,放1公斤的PLA简直是绝佳
再动手放个5V的加热板,温控加上,总成本不到20块。啧啧

网友(2023-06-15):
4L米桶加干燥剂

网友(2023-08-21):
烤箱烘干应该可以,平时存放在带硅胶垫的收纳箱里加干燥剂应该也行

网友:
电吹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