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9V方形电池鼓包了

楼主(2021-10-15):
一个9V方形电池鼓包了

网友:
这.....高科技啊

网友:
lr6型,某1,2节坏

网友:
样子像锂电,但6个串联,一个是1.5V,不是锂电。

网友:
9号电芯,我用来装触控笔里面用,便宜又耐用

网友A:
这样的很多,容量估计有2、300mah吧

网友B:
这个里面的小电池是不是传说中的AAAA电池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很多,容量估计有2、300mah吧

这种的容量算大的。一般的都是扁的那种,容量太小了。

网友:
感觉还是层叠那种靠谱些,不容易漏液

网友:
拆过几个用完的,好像里面不是这样子,而是一层一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的小电池是不是传说中的AAAA电池规格?

9号套娃变9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