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安防工程专用电源,输出12V 3A

楼主(2021-10-15):
捡个安防工程专用电源

网友:
海康的,稍好点吧

网友:
看样子是水汽有点大了

网友:
潮湿,温暖。两个小三极管中间还有个小动物。

网友:
看这做工用料还凑合,可惜进水了。

网友:
这种电源的卖点就是防水,如果不防水就完了

网友:
我捡了两个。

网友:
所谓的防水就是开口孔朝下.

做工都很垃圾.

网友:
进过水了,用料很低端。

网友:
安防 智商税重要合作伙伴

网友:
我有好几个,海康监控电源

网友:
与普通的电源适配器相比,搞电磁干扰部分没偷工减料。但输出仅一路12V,因为电流达3A,就用两个整流二极管直接并联,这种设计也有。

网友:
感觉像出土文物~

网友:
洗理一下,然后修好再放家里吃灰!

网友:
那不是小强

网友:
Armadillidiμm vulgare Latre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