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ixel 3手机屏幕突然出现竖条绿色亮线

楼主(2021-10-15):
毫无征兆 突然就这样了 没摔过 没挤压 用系统自带的壁纸功能在挑壁纸 突然就出来一条绿线,这是物理损坏 只能换屏了吧,重新插拔显示排线有用吗? 手机型号 pixel 3 屏幕材质 OLED

网友:
估计没用,不妨一试。

网友A:
花屏,估计压到过,而你不知道。
我有一个手机被我压了一下,出现好几条竖线。
你可以试试清理排线,万一治好了呢。
手残党就算了,像我本来没问题,拆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B:
能随着画面明暗变化不?

我的手机, 也是oled屏, 十一长假期间, 放在裤子兜里, 坐椅子上抱过小孩。。被小孩的屁股坐出了一道亮线, 但我这道亮线, 可以随着画面的明暗变化, 画面全黑时它也是黑的。。

本打算拆开屏重插一下排线的, 但它时好时坏。。没管它。。这几天它自己彻底好了!

我前些年的一个htc m8, 不能因为在公交上抱小孩, 屏开裂了。。

我只想说, 坐椅子上抱小孩, 手机不能放裤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随着画面明暗变化不?

我的手机, 也是oled屏, 十一长假期间, 放在裤子兜里, 坐椅子上抱过小孩 ...

不会变,一直那么亮,刚开机 logo 都没出来,线就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变,一直那么亮,刚开机 logo 都没出来,线就先出来了。

拆开重插一下排线,估计也希望不大, 但总有一线希望,  如果最近没压过没摔过, 原因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屏,估计压到过,而你不知道。
我有一个手机被我压了一下,出现好几条竖线。
你可以试试清理排线,万一治 ...

完美换过ipad 电池,动手能力没问题,但拆机后恢复气密性没把握。

网友C:
估计是屏上的排线接触不好,如果显示屏排线接触不好,估计是一片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屏上的排线接触不好,如果显示屏排线接触不好,估计是一片一片的。 ...

也对,还是 LCD 靠谱啊,LED 各种问题。

网友D:
屏幕数据通过总线传输的,排线接触不好就是花屏黑屏了,而不是这样坏一条线。很明显是屏幕驱动到面板之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数据通过总线传输的,排线接触不好就是花屏黑屏了,而不是这样坏一条线。很明显是屏幕驱动到面板之间出 ...

感谢,那我就不拆了。

网友E:
我老婆手机屏幕破了,拿去换回来也是好几条线

网友:
应该是压到了,我之前那台手机放在沙发上,小孩没注意,一屁股坐上去。刚开始还好,但过没多久屏幕上就有坏线了,线是亮粉色的。

网友F:
三星也有过一批机器出现死亡粉线.  甚至被人调侃:没有粉线?一看就不是正宗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也有过一批机器出现死亡粉线.  甚至被人调侃:没有粉线?一看就不是正宗三星. ...

我测了下,这机子的气密性非常好,有没有可能是电池鼓包,机身里面气压大的原因。

网友G:
用pixel手机的人非常少呀,我用的是pixel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老婆手机屏幕破了,拿去换回来也是好几条线

让商家继续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pixel手机的人非常少呀,我用的是pixel2

主要有无限照片备份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变,一直那么亮,刚开机 logo 都没出来,线就先出来了。

大概率是排线问题, 排插与排线有挤压,或者压排的出现焊点松动,排线损坏,都可以出现这种效果

网友(2021-12-08):
屏坏了,排线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