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别克/雪佛兰胎压监测匹配,激活学习模式解决胎压不显示

楼主(2021-10-15):
前几天拆了个胎压匹配仪,就是为了匹配未安装的胎压模块,今天模块到手了,便着手弄上。
国庆期间,突然右前轮胎压不显示,类似下图

图是网络借的,本人的仅右前轮显示-

在此界面,长按确认键,激活学习模式(车喇叭会连响2声提示)

使用匹配仪对准气门嘴位置,按下匹配按钮,成功匹配后,车喇叭会响一声
按此方法,依次匹配左前、右前、右后、左后(配对时,对应位置的转向灯会常亮显示),4轮完全匹配后,车喇叭会连响2声提示已完成

这是新买的胎压模块,为验证好坏,在未安装前,先进行匹配操作

胎压监测模块暴力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61-1-1.html

成功匹配后效果,因为还未安装,所以显示为0

接下来就简单了,随便找个补胎店,把已匹配的模块替换上就完事了   本次更换成本:匹配仪22+模块35+扒胎20=共计77(供大伙参考

网友A:
我的给补胎店搞坏一个,正愁要不要去4S店挨宰

网友B:
楼主,请问怎么进入胎压学习模式?

网友C:
胎压模块那买的给个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胎压模块那买的给个暗号

宝、拼  都有啊,只是价格相差些而已,我是带着试试看看的成分,找的最便宜拼家的  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怎么进入胎压学习模式?

胎压界面   长按确认键    很简单的,激活该模式,车喇叭会鸣叫2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胎压界面   长按确认键    很简单的,激活该模式,车喇叭会鸣叫2声的

谢谢 。。。。。

网友D:
实际上雪佛兰的车TPMS匹配应该是不需要使用第三方的设备。我的是2014款科帕奇,我以前搜到一篇资料,记得是用中控上的DIC(驾驶员信息中心,就是那个四个按键显示空调温度的那个小屏幕)操作,配合挨个轮胎放气激活TPMS就可以完成匹配了。目前我的TPMS电量应该还很足,临时还没实际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雪佛兰的车TPMS匹配应该是不需要使用第三方的设备。我的是2014款科帕奇,我以前搜到一篇资料,记得是 ...

这个跟年代版本有关,别克某些旧款的也不需要仪器就能匹配,方法是:打开学习模式后,给需要匹配的某轮胎打气或者放气,就是发生一个瞬间改变胎压的动作,就像金手指改游戏数据一样的套路

网友E:
我好像之前看过资料,大陆电子的TPMS.更换的时候,直接装上.然后上路跑学习模式,就会自动对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之前看过资料,大陆电子的TPMS.更换的时候,直接装上.然后上路跑学习模式,就会自动对码的. ...

发这贴之前,我也搜过匹配相关的,您这方法也看到过,但不适用我这车型
因为发现右前轮胎压不对后,我购买了匹配仪进行匹配,因为模块没电了,压根配不上,结果导致另外3个好的也无数据显示了    由此可见,我这款车确实需要匹配仪进行引导,而且还得一次性4个都匹配到才能算成功

网友F:
大威朗,同款车

网友G:
看监测模块是卡适堡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威朗,同款车

哈哈,车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监测模块是卡适堡的模块?

不懂啥牌子,反正是多多上买的,能用就行了    牌不牌子的,它敢写我也不敢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啥牌子,反正是多多上买的,能用就行了    牌不牌子的,它敢写我也不敢信啊 ...

网友(2022-06-08):
通用的是真便宜,国产就贵了,还不好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给补胎店搞坏一个,正愁要不要去4S店挨宰

什么车,哪年的,自己搞可以的

网友H:
其实旧的没坏,只是没电了,挖开换个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旧的没坏,只是没电了,挖开换个电池就行了。

是的,道理咱懂,但是这货外壳 超声波焊接的,搞开基本就废了,除非换上电池再灌胶,不过价格不贵,就没这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