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印字为C5KB C6KB SOT23-5封装是啥芯片

楼主(2021-10-15):
机顶盒电源部分,发现多个印字为C5KB  C6KB 的SOT23-5封装芯片,请教这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A:
可能 SN74LVC1G3157DCKR 模拟开关 SOT-363 丝印C5K/C5R

朋友以后可以在X宝搜索“丝印c5k” “丝印c6k” 等等  ,丝印全部搜索找不到可以尝试去掉最后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 SN74LVC1G3157DCKR 模拟开关 SOT-363 丝印C5K/C5R

朋友以后可以在X宝搜索“丝印c5k” “丝印c6k” 等 ...

收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