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别克/雪佛兰通用原厂内置胎压监测模块

楼主(2021-10-15):
更换了胎压监测模块,这不又有素材发帖了

此为新买的,批次2021DJ3192

此为拆下的原厂自带,批次2014DJ3192

上电磨切割片,把白色上盖切下

抽出电路板,就是这么个小玩意,电池正面

电池背面,型号CR2032HR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放大,正中央的应该是陶瓷天线吧

电路板背面,此货对应白色外壳处有个开孔,胎压估计就是由它负责监测,型号为:SM680

最后,再测一下电池剩余电压,2.48V,这容量利用率不高啊,怎么也消耗到2V再牺牲嘛

网友A:
原厂的是14年出厂,也就是说这电池大概用了7年时间?

网友B:
跟我的一模一样,频点也一样的,时好时坏,当时怀疑是电池问题,但其他3个是好的,拆下一看,有开裂,就是那个盖板连接处,使我想起有次补胎在拆外胎时,那个自动撬棒很靠近传感器了,后来补好后,我还特意看看胎压能检测到,但过了好长时间才开始坏,先是跑高速是发现检测不到,但下高速时就正常了,就这样拖了一年左右就彻底坏了,分析原因,可能是开裂后电路板受潮影响的,至于高速运行时胎压增大为何先出现故障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是14年出厂,也就是说这电池大概用了7年时间?

对,我说怎么车到手才用了5年多点,就没电了呢
原来胎压模块用的旧版货,大坑在这等着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一模一样,频点也一样的,时好时坏,当时怀疑是电池问题,但其他3个是好的,拆下一看,有开裂,就是 ...

估计是受潮吧,有的店用压缩空气打气,里面含水汽;参见其他品牌的胎压模块,都是采用封胶处理,可见需做防水处理
我的这个是突然丢失胎压数据的,应该是电池电压低了,然后拼夕夕35买一个,先试着能匹配上,再去补胎店换上的 。加上匹配仪,一共花了77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受潮吧,有的店用压缩空气打气,里面含水汽;参见其他品牌的胎压模块,都是采用封胶处理,可见需做 ...

哦,下次我也自己买,4S还了我1百3吧

网友C:
我买的外置版本胎压计,已经五年6万7公里 了,还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外置版本胎压计,已经五年6万7公里 了,还有电。

电池真好,我的外置差不多2年换电池

网友:
我的外置,后胎一个月换一回

网友E:
我在咸鱼买的广汽出的内置胎压,全新100包邮,库存3年多的,我觉得如果一直不用,电池消耗不大
主要以前的胎压监测太阳能不好用,这次选个盲孔接电的。
国庆装车了,感觉非常方便。
咸鱼关键词 汉兰达胎压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买的广汽出的内置胎压,全新100包邮,库存3年多的,我觉得如果一直不用,电池消耗不大
主要以前的 ...

我这是某拼买的,能用
电池的话,我估计也就7~8年,因为这货在实时发送信号的

网友F:
外置的拧不下来怎么办??天气冷了,胎压低了,想打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置的拧不下来怎么办??天气冷了,胎压低了,想打气

外置的只能先用扳手、钳子折腾下,实在搞不下,只能判死刑把气嘴弄坏废掉,重新扒掉轮胎装个气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外置版本胎压计,已经五年6万7公里 了,还有电。

什么牌子的?我的外置探头大概半年换一次电池,即便我用的松下电池,也还是半年到1年必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置的只能先用扳手、钳子折腾下,实在搞不下,只能判死刑把气嘴弄坏废掉,重新扒掉轮胎装个气嘴 ...

弄破外置胎压能拿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破外置胎压能拿出来吗??

弄不下来,实际上是外置模块的螺纹和气嘴咬死了,废掉模块保全气嘴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番折腾下来,想保下的那部分,肯定带点伤痕是没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不下来,实际上是外置模块的螺纹和气嘴咬死了,废掉模块保全气嘴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番折腾下来,想保 ...

我还专门买了一瓶wd40想试试看

网友:
我最耐那套7年7万多公里吧,还有电。。。。。4S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牌子的?我的外置探头大概半年换一次电池,即便我用的松下电池,也还是半年到1年必换。 ...

铁将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真好,我的外置差不多2年换电池

当时买也要399,后来都降低到299了,也许之前用的电池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