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4056H锂电充电小板,底部有散热片

楼主(2021-10-15):
拆解4056锂电充电小板,底部有散热片。这是几毛钱一片不带保护的充电板,MICRO USB接口,充电时发现整个小主板发热,而板背面有四个很小的通孔,拆开证实一下4056芯片是否自带散热片。

网友:
可以在后面焊个铜片

网友A:
四个通孔导热是差一些……

网友:
电流调个8折,并根据电流适当调整串联的电阻大小使输入电压略微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通孔导热是差一些……

通孔的作用只是传导热量到背面的覆铜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孔的作用只是传导热量到背面的覆铜板上。

是啊,有的PCB密密麻麻9或16个通孔呢。
PCB铜箔厚度、通孔个数、敷铜面积都影响散热的。感觉这个PCB正面敷铜还可以增加一丢丢……

网友:
tp标的4056比较耐操,有点发热很正常,减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应该有所改善,总是需要注意电池务必不可反反接必烧。好像4056s有防反接了。

网友:
线性就是热,怕热可以考虑开关式的,电流更大,温度更低。

网友:
我一般自己画板子给它加32孔哈哈哈

网友:
我一般是挖个大孔,从后面灌锡

网友:
前阵子把摩托罗拉4.4v 1.1a的充电器找了出来 充4056不热

网友:
难道都没有注意到那个0805的R400耗散电阻吗?就是为了控制发热的。

网友:
一般4056芯片都有散热片的,输入电源不超过5v,发热会小一些。

网友B:
自己打板的话,翻过来倒装,就是死虫大法,把散热片翻上来,焊上一根4平方铜线,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打板的话,翻过来倒装,就是死虫大法,把散热片翻上来,焊上一根4平方铜线,效果杠杠的 ...

贴个小散热片才爽

网友:
散热还是不行,捷配还免费的时候我自己打板了几个铝基板的,怎么折腾都不会高温限流了

网友:
喜欢用小的散热片粘电路板上

网友(2022-10-04):
用9v的太阳能板加4056小板充3.7v锂电,发热量有点大,心里不是很踏实